大电流PWM功率管上的噪声来自哪里?

楼主(2009-03-28):
近日用M48和多个MOSFET管并联,做个低压(12V)的调功电路。
负荷是水泥电阻(5个0.25Ω/3W 串联,串了两组,然后将这两组并联,即结果为0.625Ω)
使用1KHz PWM频率时,听到散热片上传来了1kHz的嗡嗡声,
遂调频率到10KHZ,依然有声音,声音细了点,可能是因为频率高了人耳听觉灵敏度降低了,
接着调到16KHZ,我听不到声音了,但我的朋友说还有,但声音小了很多,可能频率高了,听觉灵敏度继续降低的缘故。
最后调到20KHZ,我朋友说,还有声音,但小到需要耳朵紧挨着散热片。

但,连续工作了十几分钟,时候问题就来了,
声音是可以接受了,但散热片上的温升很高,
从原来1KHZ温升 十几度  到现在温升已经达到 50 度以上。
可以用来煮鸡蛋了。

估计,是开关损耗20kHz比1kHz大了20倍的缘故。
奇怪了,为什么散热片上会传来声音啦!!!

网友:
图都莫有怎么看

网友:
1.MOS管的频率特性不好也是发热的原因之一。
   2.驱动电流不足,虽然说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但是栅极对地是个电容,驱动场效应管相当于给电容充放电,如果驱动电流不足就会使驱动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的不陡直而引起管子功耗大发热,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栅极驱动波形。
   3。有声音很正常,你的驱动频率就在人的听觉范围内,高频是有呻吟很可能是驱动电路已经自己振荡了,这样的波形加到栅极是危害很大的,查一下驱动电路或者贴出来大家讨论。

楼主:
先给大家画个简图

电路 (原文件名:DL.jpg)

楼主:
我曾把47Ω直接短路,情况一样

网友:
看一下上升和下降沿时间.

楼主:
我曾观察漏极波形,上升和下降沿都不错,
没有细读,看波形应该在两三百nS
唯一不对劲的地方是,观察到关断时感生电动势产生的过冲,
峰值有五六十伏
所以,加了肖基管,温升略有下降,可是还有50 度上下。
在1KHZ不加肖基管温升也就十几度
因为,电源坏了,今天无法进行测试,要不然,仔细测试一下,把结果贴上来。

网友:
因为周围存在磁场,而管子内部引线有电流流过就变成磁铁,类似于喇叭的结构:)

网友:
峰值有五六十伏这是有可能的变化量大了,峰值变高了,峰值发热量就容易变大的

楼主:
加了肖基管后,过冲在二十来伏,温度依然高

网友:
可以计算一下MOSFET的功率损耗是多少,然后再确定如何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