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组装的0-22v可调 2.5A 数控衡流电源

楼主(2009-03-30):
作者:sis620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3&Id=17237

     原版是老外设计的,我作了些改变。使用的是ATMEGA8L,频率为4M,此单片机有ISP功能,制作时相对简单些了。熔丝配置时,只要改变为内部频率4M以外,其他全部是默认。电路全部连接好后调试很简单,开机后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端,调节RV2 (1.5k),使输出为5v后调试就结束了。Q1,Q2使用9012.9013就可以了,Q3 使用中功率管,Q4的功率尽量大一些,我用SC4288A。散热片也尽量大一些。我用的是一个P4的散热片,未装风扇,负载电流大些时温度有些高。液晶显示用1602的显示屏。使用背光的时候背光电源前加一个10欧姆的电阻,这样LM317的温度刚刚好,不然电流太大,三端稳压LM317 会吃不消。输入的总电源使用的是24V3A的开关电源。PCB是自己用PROTEUS画的,数模地分开,经验不多,望高手指正。

图1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图2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图3 (原文件名:showimg-3.jpg)

网友:
就是原来坛子里的那个.不过这个是实验制作的图...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5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突点&bbs_id=9999

这里已经有了,关键字:突点

我的早就做了。
网上的方案要改程序的,不然电压不准,程序里的分压电阻值与电路图中的不一样。

网友:
我希望2楼的仁兄能把这些误区指出来,免得以后想学习的朋友门走弯路。

网友:
2楼共享一下资料,呵呵

网友:
阿莫:您好!
     请问这款产品能改为稳压稳流两种工作方式吗?可以提供供学习用的源程序吗?

网友:
二楼老兄fsclub能否分享下atmega8组装的0-22v可调 2.5A 数控衡流电源 制做全过程,不胜感激!
huajunpan@sina.com

网友:
请问谁有PROTEUS奉献下

网友(2009-05-14):
阿莫:
      您好!
      atmega8组装的0-22v可调 2.5A 数控衡流电源 ,硬件做好,没装MCU调试OK,
装好MCU后我用的双龙SLISP下载ddcp_pre.hex,显示OK,可就是不工作,请指教下

网友:
用模拟电路来做恒流,在压差大时的散热是问题。
比如这个,在24V输入,输出2.5A,接近短路状态,就是60W的功率,要不了几分钟就很热了。
我们用M16做过60V输入,最大4A的可调恒流,开关方式,除了精度不高,感觉还是很好,发热量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