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用一个signal counter: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里的高1位和高2位?

楼主(2009-03-28):
怎么调用一个signal counter: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里的高1位和高2位?是要单独调用的。或者是两位一起调用。请熟悉的朋友指教一下,在线等。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signal gao:std_logic;
signal di :std_logic;

**************

gao<=counter(31);
di <=counter(30);

gao和di 这两个就是你要的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