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压实测PK,发现福禄克也不过如此。

楼主(2009-03-28):
不经意间发现新买的FLUKE 17B万用表测试电流时数值偏高,遂将自己的几块表拿出来测同一个电压源,信任倒塌中.......

左起第一台福禄克春节前购自阿莫电子;
第二台优利德两年前购自电子市场;
第三台两年前购自电子市场;
第四台优利德十三年前邮购。

楼主:
Fluke 17B和15B新型数字万用表 技术指标
Va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1.0%+3字)
频响         40Hzto500Hz

Vdc
量程         0.1mVto1000V
最好准确度         ±(0.5%+3字)

Ohms
量程         O.1Ωto40MΩ
最好准确度         ±(0.5%+2字)
Aa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频响频响频响         40Hzto200Hz

Adc
量程         O.1µAto10A
最好准确度         ±(1.5%+3字)
电容
量程         0.01nFto100µF
最好准确度         ±(2.0%+5字)

频率与占空比1
量程         10Hzto100KHz
最好准确度         ±(0.1%+3字)

温度测量1
量程         -55℃to400℃
最好准确度         ±(2.0%+1℃)

貌似符合标称精度,可是......

网友:
也许是如LZ所说,但是一台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比如说10台,100台,1000台...

网友:
对手持万用表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你怎么拿最低档的fluke去比啊?

网友:
晕,,说不定只有FLUKE 是准的,,其他都不准呢???最好拿去 计量中心 校验一下,,我还是很信任FLUKE 的,,

网友:
不过 。。。。
3:1耶。。。。。
1vs1 那我肯定觉得是fluke正确。。。现在。。。哎

网友:
有也有一块优力德的小万用表,可能跟LZ的是一个型号

LZ这样对比是不科学的

网友:
怀疑万用表不准的时候我通常以示波器为标准作对比。

楼主:
偶没说这台福禄克17b不准啊
假设另三台的数值是准确的,那么这台福禄克17b的误差达到标称误差的极限了。

网友:
我用FLUKE的15B,烂得一塌糊涂,响应慢不说,还有时候死机,不过那个价钱也就这样的货了。

九楼,示波器还不如万用表准。

网友:
fluke的手持表我有几台,都是二手的,和单位进过校准的高位表比较,测量值基本一致,感觉FLUKE的表还是比较准的。全新的15B17B我也用过,测量速度慢,精度一般,不是真有效值,但还比较皮实。

网友:
Fluke 15B和17B都是Fluke的国产化的低端货,根本不是正牌Fluke的品质
软封装的IC,看就没意思
弄个Fluke 19还差不多
偶手头就有Fluke 17B,用了没几次,淘汰了~
不觉得比我10年前的山寨表9203好去哪里

俺10年前的山寨万能表9203,至今还在使用中 (原文件名:IMAGE_00056.jpg)

网友:
福禄克的再不准,也比优利德那三个样子货强。奥拓与奥迪德差别。

网友:
我曾在计量所做过,检定过很多各种型号的万用表,无论是稳定性还是准确度,福禄克是最好的。
楼主不能因为买到一个“不准确”(至于是否真的准确,送去计量中心检定才知道)的万用表,就说福禄克不行了,而且流入渠道也不知道。还有,万用表的阻抗对测量值也有影响

网友:
此贴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还是经典现象:洋货不行,众人说情;国货不行,落井下石。。。

网友:
测量可不是民_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的

要怀疑可以送技术监督局去校验

网友:
换块新电池再看

网友:
【17楼】 LRNAVR
还是经典现象:洋货不行,众人说情;国货不行,落井下石。。。
=================================================
顶!!!

网友:
17B测量电阻精度也很差

已经达到误差极限值了,在店里试了两台都是这样的情况

同一批电阻,用87测量就很准确

网友:
三台表读数一致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读数,但是可以说明国内的表一致性已经作的不错了。

网友:
都没校验标签,信谁呢?

网友:
福禄克15/17B  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  还是整个19算了。

网友:
当然是19啦~
15/17建议不要买

不过19贵很多哦

网友:
我的测量结果和楼主有类似的结果。
我用以前几十块钱的数字万用表,和学校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万用表测同一个电压,测量值基本一致,再用fluke17B(也是阿莫这儿买的)测同一个电压,也是要高一点。
搞得我也不知道那个结果更准确点。
我也测过TL431输出的电压,几十块钱的万用表测得的结果和2.5V基本一致,但fluke17B测得的结果和2.5V相比就有一定误差,我也不知道是TL431不准还是FLUKE17B不准。:(,没有更精确的表了。

网友:
恐怕要买个基准源比较看看吧~
自己DIY一个也就100以内,对3-1/2的表够用的

网友:
FLUKE这款17型和15型的都是用台湾的芯片做的。台湾芯片做的表,就凑合着用。

网友:
确实有楼主的现象,我们这边几块17B直觉都有读数偏高的情况

网友:
我也怀疑楼主的这块福禄克真的误差太大了。去借一个更高精度的表来比较一下吧。

网友:
嗯,拿手里的Fluke 17B和112对比了一下,112应该是比较准的,用112测量手里的REF195(精度为5.000V+-2mV,温度系数5ppm/摄氏度)基准读数为5.000V,记得去年也在不同温度下测过几次,112读数都是5.000V。
由于17B读数范围有限,测量5.000V时只能显示5.00不能看出误差,因此改测分电压,当112读数为3.270V时,17B读数为3.266V,112读数为1.243时,17B为1.241,室温12摄氏度,湿度68%。误差倒也不算很大。

网友:
我的FLUKE179和校对表对过,基本测出的值是一样的。我的是从RS买的,当时买了两个。现在还有一个新表,新旧之间也没有误差啊。

网友:
所以不要用自动量程的表表

网友:
有个体差异的存在,整体质量和可靠性上FLUKE还是要好些的。
做研发不等于想当然。
很高兴朋友们开始实测,而不是轻信传言

网友:
本来想入手个17,就是看中它的权威性,但是现在有点心寒了!在此问一下,福禄克19哪有卖?价钱几多啊?

网友(2009-08-31):
我的fluke 17B测电压误差也是比较大,比国产表还差一点
fluke的低档表

网友:
要我买,我还是会选择fluke

网友:
如果是福禄克有问题,那优利德表赞一下,如果福禄克没问题,那优利德的校准器有问题了.

网友:
【22楼】 kdtcf 春风

积分:958
派别:
来自:黑龙江人在上海
三台表读数一致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读数,但是可以说明国内的表一致性已经作的不错了。
------------------
但很有可能三台表是对的,一台表是不准的。

网友:
3台不同年代的东西都能保持一样的读数,就冲这点,应该赞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15b, 好几年了。
是不是楼主的表笔有问题呢?

建议去测同一个7805或者更好的基准输出看看。

网友:
用我标定好的AD588去测一下吧,哈哈.

楼主有兴趣的话,我提供AD588基准板,你用好后退回给我,邮费你一半我一半

网友:
三位半的表保持精度还是有可能的,毕竟本来位数就不多
我十年前的890c+也和我最近买的34401差不多(34401应该是96年的,但买来后去agilent做了校准)

网友:
F17B不准很正常的。我这边一排的17B和187比较,没有一台对的上的。都有差。
早说过17B不行了。呵呵

网友:
要不,检查一下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不测量TL431的2.5V的恒压参考端,这样才能确定到底是哪个表的问题。

网友:
TL431分等级的,要看后缀,有的垃圾的很。

网友:
普通TL431无法用来校对3位半,在电路中也只够资格做10bit ADC的参考电压。
3位半至少要用AD587对付吧。

网友:
FLUKE的表不是都是神仙,400多的17B和国产货差不多,卖点就是FLUKE这个牌子

网友:
在国外回收的FLUKE表稍微维修调整一下就卖几千,利润十倍以上,难怪网上疯狂地吹FLUKE

网友:
原来是17B啊...
除了有FLUKE的标外...
17B是可以急死人的表

网友(2009-09-30):
我是搞热工测量的,在我感觉FLUKE17B的确不算好,因为我这里有精度还算高的信号源,也曾无聊的时候做过一些测试,结果很让人失望,相比较来说FLUKE17B在测量精度和反应速度上真的很差。但是同样的FLUKE18,19的精度就很好,这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吧,不要过分强求什么了,毕竟FLUKE17B还算比较皮实的一块表,平常心对待吧。

网友:
18 楼说得不错,科学不是选举;22 楼说的是最正确的,一致性真不错,准确度一塌糊涂 --- 不过,人家在标称的范围内,不超差哦!

我的 UF30F 也是用了十几年的老表了,和朋友最近几年,包括某人今年才买的新表(有 UT 和 VC)测量值都一样,可见保持精度至少对 3 位半的表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可能因为技术太成熟的缘故。但准确度是很糟糕的,而且惊人的一致,20V 档偏低 0.3%-0.4%,2V 档倒挺不错的。

至于 jj(40 楼),虽然我不敢说楼主的 Fluke 没问题或者有问题,但优利德的校准仪肯定有问题是真的,否则不会十几年前的表和现在才买的表都偏差同样的数值。另外对比三位半的表,AD588 不用标定也可以吧 :)

网友: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档次的表都有用途,关键是要科学,也包括科学的利用你的资金解决你的问题,就像测一个电池电压没有必要用上万的仪器。

网友:
有点意思,建议跟踪测试。不过优利德的表在同价格中还是不错的,我有两块UT70B,一块2000年出厂,一块2004年出厂,测量直流电压显示值几乎一致(其他测量没比较过),赞一个!

网友:
我也顶【17楼】 LRNAVR“还是经典现象:洋货不行,众人说情;国货不行,落井下石。。。 ”

网友:
我的15B精度也是相当的差,比胜利和优利德还差。
最早一块表是Fluke 12(不带B)的,95年买的花了1200大洋,用了10年,那精度是相当的棒,跟34401A一个字都不差,Fluke 15(也不带B)精度也相当的棒。为什么放到中国生产的型号上就带了B,换挡速度狂慢,精度狂差呢?

网友:
又看到这个帖子,明天有空,抽点时间对FLUKE 15B来个测试

网友:
谁来帮我推荐一块高精度基准源啊!!!!!!!!!!
最好有高精度的表测过电压!
我想拿来收藏做参考用!

网友:
看基准源分论坛

网友:
楼上滴,偶觉得你做AD587基准太鸡肋了,还不如做AD588。

楼主:
转zjlan 蓝在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808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yanjian&bbs_id=9999)

大家用了fluke 17b的有测得值会偏小的吗?
看了校准手册明白为什么mV档1字不差,而V档差这么多了,用的是同个电位器调节(R18),仔细看调试步骤:

也就是说把V档调准了mV档又不准了

楼主:
共用一个校准电位器,其他电路应该也是按标称的0.5%要求设计的。

网友:
15b 和 17b 确实是偏高,我们厂的一批34401a 是半年送去校正一次的,我以此为基准好了。新购了
福禄克15b ,17b ,289 和 优利德 UT61B ,其中
289 一毫伏都不差,
UT61B 偏低4个mv。
15b 偏高12mv
17b 偏高10mv

网友:
我一直用7805测的

网友:
各位是不是要看一下如何校验的?
这种方式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这里的误差是指批量误差。你必须要更高级的标准器并且还要在有效期内才可以。另外不是用一个基准电压源就可以校验仪表的。对仪表使用你不可能只用在一个点上的。另外还要对所有量程进行校验。
    如果只对一块表来说,我相信我就可以做的精度超过楼主所说的那块表,为什么?大家都明白,我可以用软件一点点来修正,但批量生产就不能这种做法了。
    无论你用那一个电压源来校准都没有意义,最多只能得到这一点的误差,况且所谓的基准源本身还没有校准。
    再说一个,如果搞10个830(这个便宜)和一台FLUKE17的表同时来测量1KHz的信号,你会发现FLUKE的表差的更大,原因在于测量中10个830都不准!!这里不是能够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地方。
    我一直对周围的人说过,用表一定要看清楚表的使用手册,包括测量方式,任何仪表都不是理想的。用FLUKE其实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精度,另外还有点就是能够尽量的反应出实际的变化。我一块FLUKE17用了十年,仍然不超差。用过的其他表都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用FLUKE的原因。
    最近买了个FLUKE289,不过用起来感觉还不如我手里的FLUKE187顺手,启动速度太慢。后面测量过程中显示的信息过多,感觉有点头晕!!

网友:
另外楼主说的17B,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我用的一直是17.所以也从来没有去测量过17B的精度。

网友:
74 楼的结果和我一样,优利德的(测量 10V 标准电压)总是偏低 4mv(4 位半)、40mv(三位半),而且一致性很好,每块都这样。

另楼上的,也有所谓的双基准表,比如 3458A 就是用一个 10V 基准电压就可以校准所有电压档的表,因为 3458A 的 AD 线性很好,只需要通过测量外部基准 10V 建立内部基准的追溯,然后求出各档分压电阻的比就可以了,因此只需要一个 10V 基准电压就可以把所有电压档都校准好。类似的只需要一个 10K 电阻就可以把所有电阻档校准好。

至于“一块FLUKE17用了十年,仍然不超差。用过的其他表都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我十几年前买的优利德也一样,我看这不算什么,VICTOR 差不多也一样。

网友:
没有可比性

网友(2010-08-15):
唉,大家都在这儿说,不知测直流之前,有没有测AC一下!国内的表没有这方面要求!

网友(2010-10-21):
一群瘸子看到一正常人,你猜他们会怎么想,一定会异口同声说,那个人才是瘸子,楼主是歪把子的脚踏车骑多了,反而觉得一辆好自行车不正常吧

网友(2010-12-26):
为什么打开新买福禄克的后盖就吃不下饭了,打开用了多年的优利德的后盖又吃不下下一顿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怀疑万用表不准的时候我通常以示波器为标准作对比。

完全瞎搞.示波器垂直方向根本没有精度可言 .

网友:
泰克示波器,5V的电压能测到5.2V,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楼主看我的15B,使用MAX6143AASA最为基准源(3.3v)证明我的这台还是可信的

网友:
其他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上次在调试晶体直流偏置时(0.7V-0.9V),三台15B测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15B测量结果和楼主有类似的结果。而且数值还稳定不下来,一直涨, 里面的芯片是软封装

网友:
lz是单个表分别测的,是呼没考虑电压源存在内阻,各表的相同电压档内阻也不一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楼主看我的15b,使用max6143aasa最为基准源(3.3v)证明我的这台还是可信的

15B能有这种精度?以前公司N台15B和一台189的,经测试发现15B的内阻偏低,测量的时候相对会不准一下(对比189的),如果是用两台15B串着用,就会好很多,呵呵!

网友:
我只说。我的优利德ut70a over了,虽然买了4年,但是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当然电池有换过

网友(2011-03-11):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福禄克的再不准,也比优利德那三个样子货强。奥拓与奥迪德差别。

"奥迪德"是啥啊???

网友(2011-08-27):
回复 网友E:

错别字,大哥
原意为: 奥拓 与 奥迪 的 差别

周末愉快!

网友:
还差点才超出误差范围的了哦,木有问题呀,那是因为你少用FLUKE的表,便宜就是那样的后果了,以后我看你要用FLUKE的表起码要上N K的价钱的了,呵呵

网友:
刚用17B测量LM385-1.2, 1.238V

网友:
1、fluke不准,其它的都准,这种可能性有,但很小。
2、fluke准,其它都不准,这种可能性也有,且很大。
3、楼主这样的简单对比未必可靠,没什么说服力。我一般宁可相信fluke的,毕竟fluke的总体可靠性和准确度比优利德这些表要可靠得多。当然不排除楼主的17b有问题,但这仅仅是个例。

网友:
事实上,福禄克的表电压什么一直大一点,这个你们都不知道,比如,国产交流220,福最少是221,每个表都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不是跟中国和美国计量部门的基准电压不一样的原因.其他美国表没用过,不知道,福确实是如此,都习惯了.

网友:
17B最近测电阻不准了,10K的测出来6.8K,1K,测出来是680多欧姆,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我的要求不高,但这个精度会影响我的判断。应该调哪里校准呢?

网友:
从牛屎IC看,其实他们都差不多用富晶的,主要还是里面的用工.有时我也不太相信15B表的测量数据

网友:
fluck 的表,里面用的原件都最大限度的使用了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原件,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室温条件下,可能和其它表测试结果接近,但是当你的测试环境稍微恶劣,或者温度过高例如40° 或过低 -10°的条件下,这时候,你只能依FLCK的表作为基准,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最大限度的考虑了仪表的精确和稳定性,也正因为此,花费了更高的代价,例如里面的基准电阻用的都是块金属电阻,甚至是铂金电阻,这些电子器件你在其它牌子的表里面是压根看不到的。还有的就是,人家一个型号的表设计好后都经历了恶劣的测试,千锤百炼之后才推向市场的,这些东西你不服气也不行。毕竟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老外并不比我们聪明,但是做产品确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网友:
回复 网友F:

很好奇计量部门是怎么检测这些万用表的,是用8位半,还是用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G:
fluck 的表,里面用的原件都最大限度的使用了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原件,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室温条件下,可能和其它表测试结果接近,但是当你的测试环境稍微恶劣,或者温度过高例如40° 或过低 -10°的条件下,这时候,你只能依flck的表作为基准,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最大限度的考虑了仪表的精确和稳定性,也正因为此,花费了更高的代价,例如里面的基准电阻用的都是块金属电阻,甚至是铂金电阻,这些电子器件你在其它牌子的表里面是压根看不到的。还有的就是,人家一个型号的表设计好后都经历了恶劣的测试,千锤百炼之后才推向市场的,这些东西你不服气也不行。毕竟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老外并不比我们聪明,但是做产品确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fluke的表不错,但不包括15b。 块电阻,呃。。。现在的六位半内也就一两个吧。里面说的这些应该都不适合15b吧,一块仅仅投放中国市场的基于富晶方案的表。
一个东西神化了就不好了,迷了自己双眼。lz这个情况只能找高位表对比看看了。手里的87-3确实好用,也准确可信。

网友:
FLUKE 5500A 5520a
FLUKE 5500A多功能校准器详细说明:
  FLUKE5520A是一款革_命性的产品,定位于各种领域的电气校准工作。它可以提供直流电压和电流、交流电压和电流的多种波形和谐波,同时输出两路电压,或者一路电压和一路电流,模拟功率(有相位控制)、电阻、电容、热电偶和RTD。5520A的示波器校准选件还提供了稳幅正弦波、快沿、时间标记和幅度信号,可以校准高达600 MHz的示波器。

5520A可以覆盖各种中等准确度的电子测量设备,包括: 手持式和台式多用表
示波器和示波表(ScopeMeter®) 测试工具
功率计
模拟式电压/欧姆/电流/功率设备
电子温度表
数据采集器
带式记录仪
XY记录仪
功率谐波分析仪
过程校准器
电流钳
其它类型的测量设备 FLUKE 5500A 多产品校准器

灵活、高准确度、超值
和设计用于校准特定类型的设备的传统校准器相比,5520A为新型的多产品校准器树立了全新的标准,覆盖直流和低频电子校准领域的范围是空前的。当搭配可选的5520/CAL校准软件进行工作时,5520A可以按照当今的质量标准(如ISO 9000)进行校准归档和编写报告,功能齐全、强大且灵活。

标准的Fluke 5520A高性能多产品校准器可以校准数字和模拟多用表、温度计(热电偶和RTD)、手持式功率表、数据采集器、电流钳、各种类型的记录仪、面板表、过程校准器、功率谐波分析仪以及很多其它类似的测量工具。

5520A的示波器校准选件进一步扩展其覆盖范围,可以覆盖最常用的模拟和数字示波器。可以在购买时订购这些选件,也可以随后在任一授权的服务中心单独订购。

5520A包括全部的传统仪表的校准源功能-电压、电流和电阻。另外,它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功能,电阻和电容均连续可调,分辨率达1毫欧或0.1 pF。两者均可方便地用于各种类型的测量工具,非常实用。

利用双直流或双交流输出,可以模拟功率,同时提供两路电压,或者一路电流和一路电压输出,并具有精确的相位控制,可用于功率计或功率谐波分析仪的校准。5520A还可以模拟各种热电偶和RTD,用于温度校准。

相对于其功能来说,5520A是非常经济的。以购买只能校准某一种类型设备的校准器的价格,5520A却提供了更多的功能,轻松节省大笔费用。并且当您考虑到将来的工作变化时,5520A就显得更加超值了。不必单独购买各种标准,独立、紧凑的5520A完全可以满足您的各种需要。

同时,5520A还具有福禄克校准器一贯优异的稳定性、线性度和低噪声。福禄克所生产的每一台5520A都具有测试数据和溯源证书。

符合质量标准,使您的工作更轻松

在质量控制标准(例如ISO 9000)的要求下,在校准时不仅仅是简单地进行测量。您必须满足归档、控制和报告的要求。

基于Microsoft Windows®的5520/CAL软件选件,可以简化用户校准过程中的工作,按照ISO 9000以及其它类似的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将校准程序、适用性以及溯源性编制成文件。该软件还能收集和报告校准结果数据,帮助用户一致、快速、有效地校准各种仪器。5520/CAL是MET/CAL® Plus 校准软件包的特殊版本,专门为配合如5520A和Fluke 45数字多用表等仪器而设计。由于该软件是通过RS 232(串行接口)控制仪器的,所以不需要IEEE接口。也就是说,利用一台5520A、一台笔记本计算机和5520/CAL软件,从创建程序到执行,再到结果数据的收集和报告,整个校准过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该软件包括了数千种校准程序。可以直接运行这些程序,也可以进行编辑使其满足您的特殊需要,或者将其作为基础来创建新的程序。

操作简单

福禄克尽可能地使5520A便于使用。在利用5520A进行的大多数工作中,用户都是非常自然的从左到右地移动手指。数据都是通过计算器式的键盘输入的。利用“乘”键和“除”键,能够以十倍扩大或缩小数值(在示波模式下为1-2-5的顺序)。只需按下按钮,即可查看任意数值的规格说明。

5520A的显示屏非常坚固、明亮,从任何角度都易于读取数据。显示屏可以清晰地显示输出和相关信息,所以只需扫上一眼就能确定设备的状态。

技术指标
直流电压 量程: 0 至 ±1020V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50 ppm

直流电流 量程: 0 至 ±11A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0.01%

电阻 量程: 0 至 3.29.999 MΩ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0.009%

交流电压 量程: 1 mV 至 1020V
10 Hz 至 500 kHz, 正弦波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0.03%

交流电流 量程: 29 mA 至 11A
10 Hz 至 10 kHz, 正弦波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0.06%

电容 量程: 0.33 nF 至 1.1 mF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0.25%

热电偶源和测量 量程: -250°C 至 +2316°C (11 类)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 0.14°C

RTD 源 量程: -200°C 至 +630°C
(8 种)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0.03°C

直流功率 量程: 109 mW 至 11 kW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 0.08%

交流功率 量程: 109 mW 至 11 kW
45-65 Hz, PF=1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 0.15%

相位 量程: 0 至 ± 179.99°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25 ppm

频率 量程: 0.01 Hz 至 2.0 MHz
最佳一年技术指标: 设置值的±25 ppm

通用技术指标
预热时间  停机时间的两倍,最长为30分钟

设置时间  除特殊说明外,所有功能和范围均小于5秒

标准接口  IEEE-488 (GPIB)、RS-232、5725A (仅限5500A)

温度性能 工作: 0°C 至 50°C
校准: (tcal): 15°C 至 35°C
储存: -20°C 至 70°C

温度系数  对于超出校准温度范围 ± 5°C 下的温度系数为90天(或者,如果适用的话,为1年) 技术指标的10%/°C

相对湿度 工作: < 80% 至 30°C, < 70% 至 40°C, < 40% 至 50°C
储存: < 95%,非凝结

海拔高度 工作: 最大3,050m (10,000 呎)
非工作: 最大12,200m (40,000 呎)

安全  满足 IEC 1010-1 (1992-1);ANSI/ISA-S82.01-1994;CAN/CSA-C22.2 No. 1010.1-92标准要求

模拟低隔离  20V

EMC  符合FCC Rules Part 15

供电电源 供电电压(可选): 100V, 120V, 220V, 240V
供电频率: 47 至 63 Hz
供电电压偏差: : 大约为设置电压的± 10%

功耗  300 VA

尺寸 高度: 标准机架安装为17.8 cm (7 吋),设备底部的支架增加1.5 cm (0.6 吋)
宽度: 43.2 cm (17 吋),标准机架安装
深度: 共47.3 cm (18.6 吋) ,

重量(不含选件)  20 kg (44 磅.)

绝对不确定度  5500A 和 5520A 的不确定度包括稳定度、温度系数、线性度、电源和负载调整率,以及用来校准的外部标准的溯源性。在所指示的温度范围内,用户在确定校准器的总体不确定度时,不必增加任何数据。

技术指标所适用的置信区间  > 99%

网友:
17B的测量值确实偏大10mv左右,而15B没有问题,用287对比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fluck 的表,里面用的原件都最大限度的使用了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原件,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室温条件下,可能和其它表测试结果接近,但是当你的测试环境稍微恶劣,或者温度过高例如40° 或过低 -10°的条件下,这时候,你只能依flck的表作为基准,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最大限度的考虑了仪表的精确和稳定性,也正因为此,花费了更高的代价,例如里面的基准电阻用的都是块金属电阻,甚至是铂金电阻,这些电子器件你在其它牌子的表里面是压根看不到的。还有的就是,人家一个型号的表设计好后都经历了恶劣的测试,千锤百炼之后才推向市场的,这些东西你不服气也不行。毕竟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老外并不比我们聪明,但是做产品确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同事出差去新疆,当地环境温度约为45摄氏度。用当时配发的胜利9806+测量电流信号,一直跳动。测量电源(24V),显示24.4~24.8跳动。换用客户处的17B,正常,无问题。

2~3个月后,服务部外出用万用表全部更换为17B……

网友:
楼主好样的,爱国者

网友:
校准不是这样校准的,校准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过程,而且具有一个的要求,比如要校准3位半的表一个要用可靠的4位半或者更高位数的表做对比,也可以用4位半以上的可靠基准源做对比。同样精度的表是不可以做对比校准的。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C:
fluke 15b和17b都是fluke的国产化的低端货,根本不是正牌fluke的品质
软封装的ic,看就没意思
弄个fluke 19还差不多
偶手头就有fluke 17b,用了没几次,淘汰了~
不觉得比我10年前的山寨表9203好去哪里

俺10年前的山寨万能表9203,至今还在使用中 (原文件名:image_00056.jpg)

这个当年俺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G:
fluck 的表,里面用的原件都最大限度的使用了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的原件,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室温条件下,可能和其它表测试结果接近,但是当你的测试环境稍微恶劣,或者温度过高例如40° 或过低 -10°的条件下,这时候,你只能依flck的表作为基准,因为人家设计的时候是最大限度的考虑了仪表的精确和稳定性,也正因为此,花费了更高的代价,例如里面的基准电阻用的都是块金属电阻,甚至是铂金电阻,这些电子器件你在其它牌子的表里面是压根看不到的。还有的就是,人家一个型号的表设计好后都经历了恶劣的测试,千锤百炼之后才推向市场的,这些东西你不服气也不行。毕竟一份汗水一份收获,老外并不比我们聪明,但是做产品确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

是的
板子上温度补偿的器件都是很贵的
比如一颗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就是Fluke特有的,相当贵
看来兄弟对Fluke的表很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很好奇计量部门是怎么检测这些万用表的,是用8位半,还是用电池,

通常还是用Fluke的标准源来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