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方位传感器

楼主(2009-03-29):
作者:sjx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4&Id=4895&page=4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声音方位传感器效果比较满意,装在机器人上就可以判断你说话的位置了!用了4个LM386和一块2051。

图1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电路图,LM386有4个同样的。

图2 电路图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程序:

#include<at892051.h>

void main(void) { long int b;

while(1) { b=0; if(P3_0==1&&P3_1==1&&P3_2==1&&P3_3==1)P1 = 0xFF; if(P3_0==0&&P3_1==1&&P3_2==1&&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1111)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0&&P3_2==1&&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2222)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1&&P3_2==0&&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3333)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1&&P3_2==1&&P3_3==0) { for(;b<11110;) { b++; P1_0=0; if(b<4444)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 }

从程序可以看出为节省IO口采用脉宽输出。

输出信号:

声音确认P1_0___------------------------_____一秒

第一传感器有信号输出P1_1___----_______________0.1秒

第二传感器有信号输出P1_1___--------____________0.2秒

第三传感器有信号输出P1_1___------------__________0.3秒

第四传感器有信号输出P1_1___----------------________0.4秒

网友:
呵呵 挺好的 四个MIC就能实现声音定位了!

网友:
amok,你这个东西精度如何啊?

网友:
来点文字的解说吧,我等着

网友:
有创意,就式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呢

网友:
上次看电视  好像说老美有个公司做仪器就是这个原理,用来定位狙击手的大概位置的

网友:
【9楼】 yyzz20022001
上次看电视  好像说老美有个公司做仪器就是这个原理,用来定位狙击手的大概位置的

太强了 狙击手失业了 呵呵

网友:
程序居然都不分行。。。

#include<at892051.h>

void main(void) {
long int b;

while(1)
{
  b=0;
  if(P3_0==1&&P3_1==1&&P3_2==1&&P3_3==1)P1 = 0xFF;
  if(P3_0==0&&P3_1==1&&P3_2==1&&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1111)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0&&P3_2==1&&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2222)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1&&P3_2==0&&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3333)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b=0;
if(P3_0==1&&P3_1==1&&P3_2==1&&P3_3==0)
     {
      for(;b<11110;)
        {
         b++;
         P1_0=0;
         if(b<4444) P1_1=0;
         else P1_1=1;
         }
  P1_0=1;
  }
}
}

这样好多了

网友(2009-05-01):
楼上我喜欢!!

网友:
传感器是话筒吗?

网友:
为什么我照原理图在多功能板上焊了元件,效果不好呢?(我用的是386D功率放大片,在输出端输出电压在2.45V左右,只有对极柱体麦克风吹气,电压才变为3点几伏,当时怀疑是极柱体麦克风灵敏度不高的原因,不知是不是这原因导致的问题,测极柱体麦克风的电阻变化时的确变化不大)

网友:
哪里能下载啊,图片也不完整呀

网友:
现在一些视频会议系统已经采用类似的声音定位方案,谁讲话,镜头就对准谁,前两周才测试过一下,挺准的。

网友:
楼上的
这个叫语音激励
视频会议上的不太一样,是每个发言的人都有一个专用的麦,所以好做
如果是靠掉麦拾音就麻烦点

网友:
改天叫我同事弄个来看看

网友:
是什么原理?我怎么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单凭这个程序就能实现定位?太神了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应用前景怎么样
如果好的话,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采用一致性好的话筒,通过检测相位的方式,应该可以达到很高的检测精度
不过原理和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

网友:
楼上,这几个话筒排那么近相位差太小了吧。。。。

网友:
原来的图上,不是根据相位来检测的
如果要比较好的精度,要根据音量和相位两个因素来检测.
距离太近肯定不行,但也不需要太大啊
有人头那么大,应该也够了吧

网友:
10cm足够了,现在很多手提电脑都用双mic做定向收音和消回音,两个mic距离大概就是10cm,效果不错。
不过这个程序这么短,粗看结构并没有相位分析这些复杂的运算吧,最多只能判断mic所指的4个方位而已,没什么实用价值。

网友:
国产反狙击手声探测仪 已经有人做了 说是精度1000M
传不上来

http://slide.mil.news.sina.com.cn/slide_8_228_59.html
自己看

上传失败,可能是文件格式不对(仅支持jpg、gif、rar、zip、pdf、word-doc、excel-xls、txt、htm、html、mht 格式 ) 详细出错说明请参考以下的英文:
java.lang.IllegalArgumentException: This path does not exist (1135).按此返回

网友:
我们这有个博导 做这个----狙击手定位

网友:
应该搞个声波摄像机。。。。貌似和红外摄像机组合使用就是远距发动机故障监视器了。。。

网友:
如果多种枪械 同时开枪 估计就是问题了 怎么分狙击枪

网友(2009-06-02):
amok,你好牛呀

网友:
用在机器人身上也不错啥,叫一声,“给我过来”,机器人就屁D屁D的跑过来了,多有意思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09-07-15):
有没有原理?不是好明白

网友:
有人做出来了!自己太懒了,还处在想想的阶段。

网友:
好。我也想过做一个,不过觉得精度是个问题。误差最大有45°吧。

网友:
lm386  我把它做成话筒了,倒没有想过还可以这样

网友:
有想法才能出创意。

网友:
那天我动手做个试试。

网友:
喜欢11楼的……
呵呵

网友:
美国陆军战车上装备有类似的东东,如果有人向战车开枪
它能根据分置传感器上检测的声音时间差,迅速计算开枪者方位,然后调整火力还击

网友:
【19楼】 yin66
楼上的
这个叫语音激励
视频会议上的不太一样,是每个发言的人都有一个专用的麦,所以好做
如果是靠掉麦拾音就麻烦点
======================
我5月份测试是这个机:

http://www.polycomchina.cn/polycomvsx8800.htm
注意看中间那个有四个话筒的摄像头,就是用来定位的,实测效果十分好,不但定方位,还定焦距,基本上人在画面1/3大小。

网友:
有时间试试

网友:
能用来控制激光枪打蚊子吗?昨天晚上半夜被蚊子咬的睡不着,心理想怎样造一个自动打蚊子的高射炮,没想到今天就看到一种定位方案了,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在房间的8个墙角安装高灵敏度的mic,捕捉蚊子在空间中的立体坐标,然后控制激光枪打蚊子,问题是蚊子的声音很小大房间能感应的到它的声音吗?又或同时有几只蚊子在嗡嗡叫,那如何定位其中一只蚊子呢?呵呵,搞来搞去成了火控系统了。

网友(2009-08-21):
楼上谁还敢进你房间?不小心放个屁,招来一顿激光乱烧

网友:
50楼的想法妙,哈哈

网友(2009-09-28):
为什么国赛时我没发现

网友:
国赛发现全国做的就都一样了

网友:
国赛上控制小车用的就是这个思想,不同位置的麦克风根据时间差,计算出声源的位置。

网友:
mark,很好,可以用在我的小车上~

网友:
【47楼】 Cocal
http://www.polycomchina.cn/polycomvsx8800.htm
注意看中间那个有四个话筒的摄像头,就是用来定位的,实测效果十分好,不但定方位,还定焦距,基本上人在画面1/3大小。

======================================================================================

请问一下,能用四个话筒来定方位,并计算出,声音与定位器本身的距离吗?

网友(2009-12-19):
忘了在哪见到过一个概念性军用品 利用炮弹激起的声波确定弹道 相当强悍

网友:
mark~准备试试看效果

网友:
用接收声音的时间差来判别吗?
如果是:  要长期轮询扫描4个端口! 这样的话做小车好像不太适合!(cpu占用率太高)

        采用 中断的话还可以吧, 像M16 有3个外中断 + 输入捕获中断  凑成4个输入。

计算公式精确的话 可以确定到 8或16个方向吗?(可能还要取决于 4个MIC的位置间距吧!)

--------------------
或者采用 模拟量输入; 但取ADC值的时间较长, 不知道取4个ADC值的时间,对声音衰减的时间如何计算补偿。

网友:
这个东西我们好多年前做过,也是给机器人用的。

网友:
理论上用两个咪就可以判断方位和距离,关键是怎么设计,选材也是要注意的吧(空想家)

网友:
并非空想,这个需要找单向性好的mic才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2010-03-23):
这技术做好了拦截导_弹就容易了

网友: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不明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用来控制激光枪打蚊子吗?昨天晚上半夜被蚊子咬的睡不着,心理想怎样造一个自动打蚊子的高射炮,没想到今天就看到一种定位方案了,呵呵
我是这样想的,在房间的8个墙角安装高灵敏度的mic,捕捉蚊子在空间中的立体坐标,然后控制激光枪打蚊子,问题是蚊子的声音很小大房间能感应的到它的声音吗?又或同时有几只蚊子在嗡嗡叫,那如何定位其中一只蚊子呢?呵呵,搞来搞去成了火控系统了。

你看下这个,微软前高管搞的,专门用激光打蚊子的。据说正常情况下,每秒能击落50到100只蚊子。估计整个设备的售价约在50美元左右。很有前途哦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RzNCilqdg/

网友:
09年电子设计大赛有这个题@@@@@@@@@

网友(2010-04-30):
你好。。。我对你的东西很赶兴趣。。想自己也对照着做下。。。但是我是小菜鸟。。能把你的 资料发我份,让我玩玩嘛。。谢谢哈、。。。。跪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居然都不分行。。。
#include<at892051.h>
void main(void) {
long int b;
while(1)
{
  b=0;
  if(p3_0==1&&p3_1==1&&p3_2==1&&p3_3==1)p1 = 0xff;
  if(p3_0==0&&p3_1==1&&p3_2==1&&p3_3==1)
    {
     for(;b<11110;)
       {
          b++;
          p1_0=0;
          if(b<1111) p1_1=0;
          else p1_1=1;
       }
    p1_......

这个代码有什么用?  看不出来啊, 高手解惑解惑

网友(2010-06-02):
回复 网友C:

这个用的不是声音定位的吧!!会议系统我半年前安装过几批,用的是预置位!先手动调到位置,分别设几个位置,参数写入主机,话筒也是数字话筒,每支话筒有个ID号也是在预置位里有设的,当这支话筒打开时摄像机自动调是用这个位的参数实现定位的,

网友:
我估计最多是哪边声音大就指向哪边

网友(2010-07-15):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这个机器人附近有墙,你能够很少识别人的声音?墙能反射声音的!而且,有些形状的墙还能聚合声音!~

网友(2010-08-26):
阿莫很有预见性啊,这不是09电赛的题嘛

网友:
此物在军事上早有应用,我国也早已研制出这种装备并且装备部队:反直升机地雷。

网友:
转:磁动力论坛-作者:sjx 的回复:
--------------------------------------------------------------------------------------------------
原理很简单啊:
循环扫描4个音频放大器--〉得到X个音频放大器的触发--〉进入延时和信号发送
延时的目的是捕捉声波的瞬时触发,因为声波是放射性的!如果不延时当声波到达别的传感器就会产生误判
--------------------------------------------------------------------------------------------------
应该是根据声音到达4个传感器的时间差判断的。

网友(2010-12-31):
大学毕业设计做过一个声源指向性测量系统,看到这个帖子,觉得好亲切啊^_^

网友(2011-02-25):
如何才能区分是同一个声音产生的信号呢??如何排除其他声音的干扰呢?这个才是核心吧

网友:
与电子设计大赛的题目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