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傻孩子???

楼主(2009-03-28):
首先我对你的书真的是很感兴趣,其次就是我现在学的是mage16《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从ATMega48/88/168开始》,可是书中所讲的是ATMega48/88/168。。。请问会不会有很大差别呢?

网友:
找个数据表对比下就知道了,只是资源翻倍了,其它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是吗~~~那就好了~~
我想问下在AVR单片机的性能里面,有没有能媲美MSP430的?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发现ATMega48/88/168的资源好象还没有mega16多~
傻孩子可以来说明下为什么要选用ATMega48/88/168做为书中的处理器呢

网友:
写书不是以资源来定论的,要论资源多,估计至少要用M128吧?
性能上M16绝对无法与ATmega48/88/168相比……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市场上,M88将逐步取代M8,其picPower技术,低电压技术,每个
引脚都具有的电平变化中断,更高工作频率支持等特性,是M16所
没有的。写书往往要有一定的先进性,M16的书非常多了,对于
ATmega48/88/168的书却非常少,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芯片。

如果您想使用8位单片机去取代430,您至少
需要知道430有什么地方必须要AVR来弥补,AVR有什么缺点不会
在原本是用430的系统中导致项目崩溃。光看资源而不注重需求
是要吃亏的。

就好比如果项目对成本很敏感,我建议用S52——当然是S52能够
完成任务。那么就没有必要用更厉害,资源更丰富的AVR,甚至
是430。

楼主:
为了准备9月份的比赛。学校培训的是MSP430,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信号处理发现的,对速度要求相对较高,但想想论速度的话AVR单片机也不慢,还有就是AVR学了一段时间了,突然换一款新的单片机能掌握到什么程度自己也还不知道,我之所以会选择傻孩子这本书,是因为我真的很佩服傻孩子所写得程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看了上面书评的内容后,彩虹说这是一本偏软件方面的用书,呵呵,正对我的胃口,相较于硬件而言,我更喜欢软件要多一点,你的书我已经购买了,之所以选择该书,还有一个重要得原因,这个论坛提供了一个能很好和你交流的平台。

网友:
如果是信号处理一类的题目,感觉还是DSP比较适合……AVR做控制类的题目优势较大。
如果你真想用AVR来做信号处理类的题目,建议用ATmega168,FLASH大,RAM大小适中,
然后晶振选择外部有源的27M晶振。
对于你参加比赛的情况,建议你先看书的第三篇,迅速看完。然后去看AD章节和SPI章
节以及USART章节,定时器章节的内容你要看我在论坛上公布的PDF里面的内容才行。
祝你好运。毕竟我搞过几年竞赛,书中的代码很多都是适应竞赛的要求而编写的。如果
你需要往年我做比赛的参考程序,可以留言,不过我做的一直都是控制类的题目。
还有,你要多准备一些模块,比如键盘显示模块,这是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了。还有
现在应该储备AD信号处理的函数库、使用捕获技术计算指定信号频率、暂空比等信息
的函数模块,甚至能处理基本的逻辑分析——这里面就牵涉到状态机的问题了。

楼主:
傻孩子谢谢你的建议,我们信号组,刚开始初步定是使用MSP430/FPGA/DSP(使用一款操作和单片机类似的DSP芯片),这三样选择其中两样吧,我也觉得mega16对于竞赛而言资源是相对较少了点,我刚刚去查阅了ATmega168的数据手册,他的FLASH是16KB,RAM是1KB,EEPROM是512字节,这和mega16是一样的,还有个问题就是mega168的IO管脚只有23个,而mega16是32个,在竞赛中IO管脚应该是比较紧张的,偏偏168的管脚就不多,感觉我们这个方向就是强调一点东西就是速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准备在学习430了,所以我是这样想的换一款资源更加丰富的AVR单片机来取代430去参加竞赛,可是。。。。。。。刚刚看了168的手册后。。。。。。。就如上面所说的IO口太少了。

1.你上面介绍说用ATMEGA168, 加上27M的有源晶振,在速度上可不可以媲美430呢?我们这个方向对速度要求特别高。
2.还有就是ATMEGA168在程序的编写和操作上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要是差别很大的话,那又要从头开始学时间是不允许的。
3.前面说了,我们想选择一块单片机去取代mega16,你能否在AVR的系列里面给我们推荐一款呢?

谢谢了,期待你的回复,我们组三个都是大二的,有实在太多不懂的地方和迷茫的地方,希望以后能得到你的帮助。你在电子竞赛中可以说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了。

楼主:
傻孩子···我还有个问题~~~~~~~

你最后一句话说
              甚至能处理基本的逻辑分析——这里面就牵涉到状态机的问题了。

状态机这个词我最早是在FPGA的书籍中看到的。
然后我以为状态机这个词就是FPGA里独有的。
但是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液晶菜单处理函数
里面也设计了FSM函数来管理菜单

到底状态机指的是什么,现在有点搞不清楚了
是指一种设计程序的思路方法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书中第六章……就有了解了……^_^

楼主:
谢谢,书已经收到了,正在按照你交的方法阅读。

网友:
如果你想速度快,又兼容M16,可以考虑使用M16A或者M32,或者M32A。
AVR单片机之间编程差异微乎其微,基本忽略不计。所以不需要从头学。

楼主:
我现在考虑M128。差别大嘛和M16

网友:
基本米差别……当然要注意,ISP下载借口和M16有点区别,原本接MOSI和MISO的
两根线要连接到TXD0和RXD0上。

楼主:
好的,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