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INK V7支持Linux下用openOCD吗?

楼主(2009-03-28):
各位高手,请教淘宝山寨版的JLINK V7支持Linux下用openOCD吗?谢谢!

网友:
你好~
JLINK V7是不支持OPEN OCD的
JLINK V7在LINUX差不多是个废物
楼主如果要在LINUX下用OPENOCD仿真,可以看下
我们的OPENJTAG啊!介绍网址如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320f4b18ac688cdac82117d49590eba6&x_id=0db1

网友:
楼上之言
纯粹糊扯蛋

网友:
同意3楼

楼主:
各位大侠,请问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网友:
恩,我也想知道呢,关键不知道怎么搞驱动 - -b
3楼和4楼貌似知道,分享一下嘛。我是死活搞不出来了。

在window上面的话
jlink本身有个 gdbserver的 license,不过对应的是 window移植版本的编译链(例如 WinARM,yagarto等版本)
那个确实可以用,我试过。

请问在linux上面怎么搞呢?

网友:
看openocd的文档是支持的,在其邮件列表中有人也用JLINK调试过STM32。

网友:
促销(98元超值热卖)JLINK V7全功能版ARM仿真器

有效期为09年4月10号,机会有限哦!

SEGGER J-LINK版本V7.0全功能版本,全面支持KEIL,ADS等ARM编译器和IAR无缝集成,支持SWD调试及固件自动更新,与原装JLINK V7无区别。

SWV介绍页面:http://www.segger.com/jlink_swv.html

The supported SWV speeds depend on the connected emulator. They can be retrieved from the emulator.
Currently, the following are supported:

     Emulator Speed , formular Resulting max. speed
     J-Link V6 6MHz/n, n >= 12   500kHz
     J-Link V7 6MHz/n, n >= 1     6MHz

V7硬件版本的Jlink与V6版本主要的差别除了V7支持SWV外,支持ARM11,新增以下特点:
1.V7版本可以兼容1.65-5.5V的JTAG电平,可以直接调试诸如STR735的5V ARM芯片;
2.V7版本的输出具备三态;
3.采用更低功耗电源设计;

V7硬件版本同时具备V6版本所具有的以下特点:
   * USB 2.0接口;
   * 支持任何ARM7/ARM9/ARM11 核Cortex M3 supported, 包括ithumb 模式;
   *Cortex M3 support, including JTAG, SWD and SWV
   * 下载速度达到720k byte/s;
   * DCC速度到达800k byte/s;
   * 与IAR  Workbench可无缝集成;
   * 通过USB供电,无需外接电源;
   * JTAG最大时钟达到12M;
   * 自动内核识别;
   * 自动速度识别;
   * 支持自适应时钟;
   * 所有JTAG信号能被监控,目标板电压能被侦测;
   * 支持JTAG链上多个设备的调试;
   * 完全即插即用;
   * 20Pin标准JTAG连接器;
   * 宽目标板电压范围:1.2V-5.0V;
   * 多核调试;
   * 包括软件:J-Mem,可查询可修改内存;
   * 包括J-Link Server:(可通过TCP/IP连接到J-Link);
   * 标配J-Flash,支持独立的Flash编程,可以作为量产解决方案;
   * 标配RDI插件使J-Link适合任何RDI兼容的调试器如IAR、ADS、Relview和Keil等;
   * 标配RDI Flash BP,可以实现在RDI下,在Flash中设置无限断点;
   * 标配RDI Flash DLL,可以实现在RDI下的对Flash的独立编程;
   * 标配GDB server,可以实现在GDB环境下的调试。
   * 全功能版本具备RDI,FLASHDL,FLASHBP,J-FLASH ARM,GDB License.

J-Link ARM Specifications
1、Target voltage can be measured
2、Fully plug-and-play compatible
3、Supports any ARM7/ARM9/ARM11 core,Cortex M3 support, including JTAG, SWD and SWV
4、Powered through USB (<50mA)
5、Full USB 2.0 speed
6、Download speed up to 600 kBytes/s
7、DCC speed up to 800 kb/s
8、Max. JTAG speed 12 MHz
9、Standard 2x10 pin JTAG connector
10、Automatic core recognition
11、Auto speed recognition
12、Support for multiple devices on scan chain
13、Fully plug-and-play compatible
14、All JTAG signals can be monitored
15、Supports 1.2-3.3 V target voltage

Supported ARM Cores:
J-Link has been tested with the following cores, but should work with any
ARM7/ARM9 and Cortex-M3 core.
* ARM7TDMI (Rev 1)
* ARM7TDMI (Rev 3)
* ARM7TDMI-S (Rev 4)
* ARM720T
* ARM920T
* ARM922T
* ARM926EJ-S
* ARM946E-S
* ARM966E-S
* Cortex-M3

配件清单:
1、J-LINK V7仿真器 1 台
2、USB连接线 1 条
3、20PIN 优质连接线 1条
4、配套光盘 1张

售后保修条款
A、自售出日起1个月包换,1年保修;
B、保修期内非人为因素产生的质量问题均免费维修。保修期内返修由我们承担邮寄费用;没有和技术人员确定问题,擅自寄回开发板的,我们不承担任何费用!
C、保修期过后,只收取相关配件成本费用和邮寄费用;

联系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爱联花园坪C区1栋
邮政编码: 51800
联系电话: 0755-89721980      13538170585刘先生
传    真: 0755-89721980
腾讯QQ: 2505557 (支持在线解答)
陶宝旺旺:rwdxty(支持在线解答)
电子邮箱:rwdx@21cn.com
网站:http://www.szwinet.com
陶宝网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7046ff66aee760c30efd3d0d4db92657&x_id=0db1(图片地址)

我们是一个专业从事基于无线通信和嵌入式系统的软硬件产品研发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的高科技团队,主要产品线涉及到嵌入式系统、无线数传模块、Zigbee无线传感网络、无线数据采集、RFID、工业自动化控以及客户产品定制等方面。(可以承接项目外包,有意向合作的客户请把产品要求,性能指标,以及报价直接发送至本人邮箱。合作宗旨:实现双赢)
我们在嵌入式技术和无线通信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优势,可以为客户提供良好的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以及客户产品定制的一站式服务。我们长期提供Zigbee模块、Zigbee开发套件、ARM核心板、ARM开发套件、等开发板,为提高信用度,现采取薄利多销的措施,所有商品价格比同行其他店便宜30%不等,并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一个月包换,一年技术支持!
我们立志为做电子技术的朋友提供最适用,最廉价的学习开发平台及开发工具,您有任何的想法和建议,都可与我们联系,让您满意,是我们的目标!也很欢迎大家指出我们的不足,多多给我提出宝贵意见!!!谢谢(鞠躬ing)~[

(买3个包快递,深圳地区还支持快递代收,货到付款,让您买的放心)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以上的联系方式咨询哦!欢迎您的咨询~谢谢^_^

网友:
`--enable-jlink' - Enable building support for the Segger J-Link JTAG programmer.
==》
这是openocd文档上面的原文。也就是说要支持jlink,你可能要自己configure再build openocd 源码才可以使用。

不过我没有尝试过。

网友:
间接支持的,但前掉条件是必有LZ必须有一台运行Windows的计算机机,用它来驱动jlink,然后用网络连接到linux中的openocd,使用gdb-server为jlink和openocd搭桥

如果资料没看错的话,openocd是在windows下可用jlink的,jlink在linux下没有驱动。

综上所述,jlink在linux下是个废物,至少现在是,也许未来不是。

2楼正解,不过遗憾的是据说现在openocd倾向windows发展了(道听途说,没有根据的),但令人欣喜的是发现最新版opeocd在linux下的综合工作效率远比windows要高。

网友:
怎么现在的人为了推销自己的某些产品就去随意否定一些存在的事实呢。

===========================
【2楼】 cmasp
你好~
JLINK V7是不支持OPEN OCD的
JLINK V7在LINUX差不多是个废物
===========================
http://www.segger.com/download_jlink.html
”J-Link Beta Software version for Linux“ http://www.segger.com/pub/jlink/JLink_Linux_090202.tar.gz

难道这不是jlink在linux下的驱动吗?

网友:
Pro就打算设计成一个GDB server,这样,就不论windows还是linux都支持。。。

当然目前还没实现。。。

网友:
看到8楼就火大。。。

到处发帖做广告。。。一点创意都没有。。。

网友:
同样也是我的疑问,希望还有大侠站出发表下意见。

网友(2009-09-28):
我用过,直接openocd+jlink在Linux挺好用的。
现在就在用。

OpenOCD驱动的jlink下载程序可能比较慢,不如gdb直接连接Windows版的GDB Server。
不过功能没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慢点没关系。最近准备入手JLINKv7,要在LINUX下用。你用的也是V7的?

网友:
V7, V8都可以的。我都用。

网友:
我的V6是可以的。

网友:
【10楼】现在Linux可以直接用了,不需要驱动,官方的那个Linux驱动有部分盗的不够好的JLINK还会被冲掉固件。

直接用OPENOCD就行,需要自己写一个配置文件。
我现在Linux下面JLINK V6 + OPENOCD + 三星2440, 用insight可以调试,
OpenOCD的命令也可以操作内存,
就是写Nand Flash存在问题,只能把烧Flash的程序在目标机上先跑起来间接烧。
我先前还以为就我没搞定呢,看来还是有人需人的,过几天有空把配置过程传上来。

网友:
支持“daydayupper 天天向上“,希望可以共享你的配置过程。

网友:
OpenOCD没啥可配置的吧
直接改一下interface就行了,其他的直接参照已经有的写即可。

网友:
刚找到的帖子,可以看看,说的很详细:
【转】ubuntu linux下openocd + gdb-insight 用Jlink调试arm程序
http://hi.baidu.com/serial_story/blog/item/4835ae231076ca4eac34defc.html

这个很有参考价值:
【转】最低成本的ARM调试解决方案——有关于Wiggler、H-Jtag、OpenOCD、GDB、Insight
http://hi.baidu.com/serial_story/blog/item/af2688455908e92ccefca3ea.html

网友:
跟帖留念,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问出口...谢谢楼主!

网友(2010-05-14):
回复 网友A:
楼上之言
纯粹糊扯蛋

习气不太好

网友(2010-12-04):
看来应该能用的

网友(2011-03-31):
我觉得应该用,希望大家说话慎重点,牛人多了去了,低调点比较好吧,别说话那么绝对。

网友:
WINDOWS和LINUX下的OPENOCD都支持,不过WINDOWS下要把JLINK的驱动换成LIBUSB的,建议使用官方的LINUX驱动,比OPENOCD要稳定一些。

网友:
今天测试了,openocd+jlink,正常擦写flash,没问题。

网友:
等谁弄个教程

网友(2011-05-17):
使用J-link V8,openocd 0.4.0,S3C44B0X烧写文件成功:
micheal@micheal-Lenovo-G450:~$ sudo openocd -f 44b0.cfg
Open On-Chip Debugger 0.4.0 (2010-10-08-15:42)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berlios.de/doc/doxygen/bugs.html
jtag_nsrst_delay: 200
jtag_ntrst_delay: 200
trst_and_srst separate srst_gates_jtag trst_push_pull srst_open_drain
3000 kHz

-------------------------------------------
--- login with - telnet localhost 4444  ---
--- gdb_port 2331                       ---
-------------------------------------------

use of EmbeddedICE dbgrq instead of breakpoint for target halt disabled
Info : J-Link initialization started / target CPU reset initiated
Info : J-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1 2015 11:42:48
Info : JLink caps 0xb9ff7bbf
Info : JLink hw version 80000
Info : JLink max mem block 9576
Info : Vref = 3.293 TCK = 1 TDI = 0 TDO = 0 TMS = 0 SRST = 0 TRST = 0

Info : J-Link JTAG Interface ready
Info : clock speed 3000 kHz
Info : JTAG tap: s3c44b0.cpu tap/device found: 0x1f0f0f0f (mfg: 0x787, part: 0xf0f0, ver: 0x1)
Info : Embedded ICE version 1
Info : s3c44b0.cpu: hardware has 2 breakpoint/watchpoint units

使用telnet烧写:

> flash erase_address 0 0x00200000
erased address 0x00000000 (length 2097152) in 31.756804s (64.490 kb/s)
> flash write_image ZLG7290.bin 0
No working memory available. Specify -work-area-phys to target.
Programming at 00000000, count 000042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100, count 000041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200, count 000040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300, count 00003f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400, count 00003e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500, count 00003d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600, count 00003c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700, count 00003b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800, count 00003a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900, count 000039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a00, count 000038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b00, count 000037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c00, count 000036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d00, count 000035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e00, count 000034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0f00, count 000033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000, count 000032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100, count 000031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200, count 000030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300, count 00002f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400, count 00002e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500, count 00002d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600, count 00002c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700, count 00002b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800, count 00002a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900, count 000029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a00, count 000028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b00, count 000027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c00, count 000026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d00, count 000025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e00, count 000024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1f00, count 000023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000, count 000022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100, count 000021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200, count 000020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300, count 00001f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400, count 00001e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500, count 00001d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600, count 00001c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700, count 00001b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800, count 00001a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900, count 000019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a00, count 000018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b00, count 000017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c00, count 000016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d00, count 000015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e00, count 000014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2f00, count 000013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000, count 000012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100, count 000011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200, count 000010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300, count 00000f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400, count 00000e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500, count 00000d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600, count 00000c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700, count 00000b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800, count 00000a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900, count 000009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a00, count 000008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b00, count 000007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c00, count 000006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d00, count 000005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e00, count 000004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3f00, count 000003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4000, count 000002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4100, count 00000190 bytes remaining
Programming at 00004200, count 00000090 bytes remaining
wrote 17040 bytes from file ZLG7290.bin in 308.825531s (0.054 kb/s)
> Connection closed by foreign host.

几点经验:
1.openocd和libusb可以直接用ubuntu包管理器安装
2.使用超级用户执行openocd
3.配置文件一定要写对,直接用openocd提供的可能不好使,这就要弄懂配置文件的写法
4.不知什么原因,无法配置内存来烧写flash,速度慢,擦除的速度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