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旋桨中的螺距是什么?搞不懂

楼主(2009-03-28):
请问螺旋桨中的螺距是什么?搞不懂

网友:
兄弟去www.5imx.com里面学习一下,这里的非电子资料确实不多

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浆旋转一周,飞机上升的距离!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以旋转轴为轴线,画一个圆柱面与螺旋桨面相交于一条线。

网友(2012-05-13):
有条件,可以看一下<<模型飞机飞行原理>>.比较详细!

网友:
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