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把双通道数字示波器做成类似模拟示波器那样X,Y轴都可以用电压信号扫描

楼主(2009-03-28):
如题!
用另外一个通道代替时间轴,这样就可以用数字示波器显示李沙育图形了。还可以用电信号绘图呢!要充分利用好两通道啊!
不知这样可行性大不?

网友:
你杀鱼用处好象不大呀

网友:
李沙育图形用处是不大,但测VI等曲线用处就大了,看看自制电视示波器的图 - 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
很多设备都是使用这个原理的.

网友:
好一点的数字示波器都提供XY方式的,不需要改的嘛

楼主:
我指的是DIY的双通道是波器。既然做了双通道就要好好利用嘛!这样可以扩展更多功能。例如加点附件就可以变成半导体特性曲线测试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