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版四轴的升级方向

楼主(2009-03-29):
就光上几张图吧。

网友:
KMZ是传感器吗,如果是为什么水平方向的两个传感器那样装呢?

楼主:
与下面的飞控板安装好后,方向是一致的了。

网友:
pitolan

除了飞控板  另外两块是干什么用的?有套件吗?

楼主:
【3楼】 dayubobo 于水情

请参考这个贴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956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网友:
谢谢    希望早日出套件

网友:
请问pitolan下,你的1.2版的套件升级为1.3版的话要多加多少费用呢

网友:
希望以后可以做到:
坏掉任意一个或者两个电机(桨叶)后, 软件能立刻切换成自救直升机模式, 呵呵

网友:
希望以后可以做到:
坏掉任意3个或者4个电机(桨叶)后, 软件能立刻切换成自救降落伞模式, 无穷无尽乎

网友:
楼主的KMZ51的信号放大用的是什么运放?

楼主:
【9楼】 modelfly
楼主的KMZ51的信号放大用的是什么运放?
-----------------------------

准备先用手头上的TLC274,不知道你有什么心得没?要用什么样的?

你也可以请教RickyZhou ,他已经做好了。

楼主(2009-07-03):
感谢网友的支持,这个升级套件已经调试好了,目前还没有试飞,争取尽快进行试飞吧。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佩服啊!

网友:
赶紧试飞吧,呵呵试好后,我愿意第2个试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