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版四轴的---飞行手册---四轴整机订购者必读

楼主(2009-03-29):
四轴整机收到后需自备以下东西:

发射机电池:8节5号电池
串口线-母到母的直连线
天线支管-可用吸管支起来,也可以用细竹棒或木棒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搞个油漆把四轴的前方弄成不一样的颜色,好区分机头。

里面有对使用MK-TOOL进行遥控器配置的方法,买套件的朋友也请仔细参考。

四轴飞行手册 ourdev_429725.pdf(文件大小:802K) (原文件名:四轴飞行手册.pdf)   <--点击此处下载

网友:
hehe ....顶下了,终于抢到了所谓中的沙发了。。。。哦!楼主,请问看到你在做四轴电调的时候,怎么烧录的程序看似好像是V1.0版本的吗?不是从V1.0后版本的电调程序,关于地址不是通过跳线来设置的,下载的时候自动烧写相应地址的程序。。。。这不更加简单。。。TKS!有点弄不明白?呵呵:)

楼主:
程序烧完后,在串口会打印出相关的信息的。

楼主:
TO 阿莫

请参照这里面的清单进行发货哦。

网友:
呵呵!终于看到你恢复的信息了,看了你写的手册,非常经典。。GOOD。TKS!   哦。。还有各问题((*^__^*) 嘻嘻……问题太多了)。下个周的FT06-A和电机都回来了,关于接收机改PPM输出的改法和FT06-C一样不?这个还得请教你。。。请指点!

楼主:
【4楼】 gl516

一样的,你就参考夏风的贴进行改就行了。

网友:
pitolan前辈:
    问一下,你四轴支架下面的塑料片在哪买的?

网友:
TKS...TKS....等我的四轴飞起来了,第一个感谢你的支持和帮助!
。。。顺便问下,你的那个EPP-1045的浆测试拉力的效果怎么样(比三叶浆)?

楼主:
【6楼】 rockycyy

就是用的文件夹剪开来的。

【7楼】 gl516

我的EPP-1045桨还没用呢,等我的飞行技术好点再用。

网友:
pitolan你好,有个疑问,是不是每次起飞前都要设置传感器归零?如果是的话,设置归零是要先把油门杆打到左上角,这样的话,油门是最大的,那飞行器不是直接就上天了吗?

楼主:
【9楼】 yeiyangbo

可以每次都设,也可以在你感觉四轴比较不平稳再设归零,四轴的马达开启是要把油门遥杆打到最右下角才行的,你可以在没开启马达的情况下打到最上面也不会飞的。所以这个四轴没有装开关,也是很安全的。同样关闭马达是打到左下角,有什么情况马上把遥杆打到左下角,会使损失减少到最少。

网友:
哦,这样四轴还是很好用的,顺便问一下,你好调好的套材还有吗?就是飞控板+四个电调.

楼主:
【11楼】 yeiyangbo
請到這個貼看詳情。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5299&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TO 阿莫

收到四轴了没有啊?

网友:
我也想买个电调

楼主:
【16楼】 wj198631 哼哼小宝贝
          我也想买个电调
-----------------------------------------

http://shop34453009.taobao.com
價格為65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