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AIL MK2 emulator与DEMO二者在AVR32 stdio下支持AVR32仿真调试吗?

楼主(2009-03-29):
SNAIL MK2 emulator与DEMO二者在AVR32 stdio下支持仿真调试吗?
恢复AVR32 BOOTLOADER我试过了,可以做到。只是事先要到avr studio4里先连接一下。
仿真调试没有成功,不知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在avr 32 studio里本来就不支持。
请教。

楼主:
以前傻孩子说过:
支持AVR32 Studio下的下载,仿真受到AVR32 Studio版本的限制,未来ATMEL将提供对Snail 在AVR32 Studio下仿真的支持。
看来现在是还不能支持在avr 32 studio里面的仿真,对吗?

网友:
【1楼】 xj_1232005
因为AVR32Studio没有支持串口下调试,只有串口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