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雕刻机或者机床上的原点传感器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楼主(2009-03-29):
同上

楼主:
我看到2台钻床原点接近开关都用omron TL-W3MC1它是12V-24V DC,有5V的吗?是否用电压高一点的抗干扰好点。
-24

网友:
我这边有台fanuc的数控车床的回零是这样的。回零的时候先接触开关1开始减速当接触开关2的时候机床继续运行一个丝杠的螺距然后完成回零。这样能保证即便是接触开关发生磨损也不会导致回零的位置的改变。这是我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不知道对不对,但我觉得这种方式比直接用开关要能保证一致性。

楼主:
我用的是mach3,并口输出控制连接到一块接口板上,接口板输入是5V,omron TL-W3MC1它是12V-24V DC,我想把接口板改一下,如图能行吗?40106电源接12V。输出端接5V,然后接到并口。omron TL-W3MC1信号用按钮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