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26可控硅与Moc3022的组合怎么不行,谁能帮忙指点下,我错在哪

楼主(2009-03-29):
L'与N之间接的是一个电磁铁.有时电磁铁能够吸合,多数时候,电磁铁没有动作.

网友:
原理图有错误。
驱动电磁铁建议你用过零触发的,找个MOC3041的PDF仔细看看。。。

网友:
电磁铁串联起来啊,并联不是一通电就吸了

楼主:
To:shian0551,用Moc3022驱动可以吗
To:czhaii ,那个L'与N之间接的是电磁铁,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楼主:
说明书上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
动电磁铁建议你用过零触发的.
是不是可以试一下,去掉电容与2.4电阻试试

网友:
原图是没错,但你的图错了。
更换T1,T2脚位再试试

网友:
用下面的图试一试

网友:
问问楼主,你的电磁铁需要调电流么???????

楼主:
To:TYMCU 天涯,不需要调电流
谢谢大家,谢谢yule ,就是yule 的说法,更换T1,T2引脚就行了.
没用过可控硅,认为T1,T2是一样的,但在电路中T1,T2有一个是固定电平,就不一样了

网友(2016-07-12):
引用 楼主:
To:TYMCU 天涯,不需要调电流
谢谢大家,谢谢yule ,就是yule 的说法,更换T1,T2引脚就行了.
没用过可控硅,认为 ...

这是工作像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