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 Builder 6.0的安装总是最后失败

楼主(2009-03-29):
从迅雷下载的[Borland.C++.Builder.6.0].Borland.C++.Builder.Enterprise.Edition.v6.Disk1 ISO 632M
前面都OK,就是复制文件的最后,弹出一个对话框,如图所示:

Error (原文件名:builder.JPG)

忽略、重试都没用,只能退出,安装了几次都是这样,郁闷坏了……

大家都是用的那个版本的,6.0网上就有很多,不知道选哪个好?请安装过的指点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用虚拟光驱加载后安装,另外看看nfo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明天用虚拟光驱试试
另外,你说的nfo文件是不是这个:hyperion.nfo

file (原文件名:file.JPG)

楼主:
我的电脑服务中好像是禁止使用帮助和支持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明天启动试试

网友:
有专门的nfo文件察看器

BCB 6  应该是两张光盘的。

网友:
是否因为安装路径是中文的导致问题?
强烈建议不要使用中文路径,拼音都要好过中文路径。

网友:
我用的是龙卷风的那个版本,镜像压缩包是一百多m,解压缩600多m,装的没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我也准备换个安装文件

6楼 leeber 能不能给个你说的龙卷风版本的链接,谢谢!

网友:
去gougou搜索,那个146m的就是。

楼主:
嗯 下载了个142M的,还是中文版的,安装顺利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