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作电压跟随器,输入小于1.2v,输出总是1.2v的电压

楼主(2009-03-30):
如下图,用OP07作电压跟随器,单电源5v供电,当输入小于1.2v时,输出总是1.2v的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

电压跟随器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这就是是摆率

你要是输入大于4.2左右的时候

它输出总是4.2

网友:
除非是正负双电源就可以

网友:
因为OP07不是轨至轨运放,单电源供电时输出的最低电压不可能到0V

网友:
请查数据手册里“Output Voltage Swing”这个参数就清楚了。

网友:
为了跟踪到0V,必须要双电源。

网友:
要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2009-05-01):
单电源时,同相输入端要直流偏置为VCC/2,注意要接入输入电阻,可以查看相关资料。

网友:
你可以买个单电源供电的轨至轨的运放,如MCP601   这样就OK了!

网友(2009-08-18):
请问下“Output Voltage Swing”中V0为正负12V时,是否是指输出的电压值的范围啊?

网友(2015-08-20):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