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SJA1000实现的RS232-CAN BUS图纸和源程序

楼主(2009-03-30):
Mega64+SJA1000实现的RS232-CAN BUS图纸和源程序,PDF原理图纸和IAR的工程文件本人验证通过.

RS232-CAN  (原文件名:RS232-CAN BUS.JPG)
源文件以及IAR的工程文件ourdev_429925.rar(文件大小:334K) (原文件名:CAN转换232(调试通过).rar)

网友:
sja1000后面不用物理层接口?
隔离的部分呢?

网友:
资料存档,谢谢。

楼主:
【2楼】 lnskngdc :截图太大了看不清楚的,完整的图纸请参照PDF或者DDB文档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MCP2551和总线连接的地方接这么多电阻,我先前看到的电路只加了匹配电阻120欧。

还想请教一下,你是如何调试的,有上位机程序吗?

楼主:
【6楼】 frank21: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参照电路后还是决定留下来了,用不到就都焊接成0欧的了.
    用串口调试助手,另外板子上面有一下指示灯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以便观察,
    程序是根据ZLG的basic can写的,修改了片选基址和波特率部分

楼主:
路过的精英们帮助踩一脚
别沉了
这样需要的大虾们招的方便
谢谢阿莫的“裤子”,不知道有没有“银子”?哈哈哈
谢谢大家!
╭╧╮╭╧╮╭╧╮╭╧╮
║凡│║走│║過│║必│
╘∞╛╘∞╛╘∞╛╘∞╛
╭╧╮╭╧╮╭╧╮╭╧╮
║留│║下│║痕│║跡│
╘∞╛╘∞╛╘∞╛╘∞╛

网友:
上个礼拜也用 m128+SJA1000 做了个类似的东西

楼主: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983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AN调试成功,特上传资料与大家共享&bbs_id=1000

这个是本站的一个高手的CAN BUS,很是不错

粘贴连接方便大家学习

网友:
http://blog.ednchina.com/mengforever1981/215494/message.aspx
我也捣个乱~~

楼主:
【14楼】 mingyuexin1981 :很是不错,电路看起来比较整洁,只是可惜没有可以参考的程序啊,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希望看见的呢

楼主:
再加新资料:以太网开发板 ATmega128+RTL8019开发板 配套光盘 源程序 图纸等(AVRWEB SERVER )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78690&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电路怎么只有控制器,没有收发器呢

楼主:
【18楼】 ylei12 :见大图

网友:
CAN BUS的好参考资料

网友:
为什么不找个 既带CAN 又带232的MCU  比如STM8

楼主:
coslight_dt 年少轻狂:哈哈,貌似很偏门

楼主:
coslight_dt 年少轻狂:哈哈,貌似很偏门 ,CAN 和RS232只不过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小部门罢了,没有必要在用别的

楼主:
已经调试通过PeliCan,如果大家热情足够高的话

做人要厚道,路过踩一脚!

网友(2009-04-29):
楼主您好!我也正在调M64+SJA1000的通讯,可是总是读写SJA1000不正确,初始化SJA1000总是不行,读SJA1000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不知是哪里的问题,特向你请教,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SJA1000,片选PG4;MODE是PeliCan,我现在感觉是不是SJA1000地址设置有问题呀?我不加SJA基地址和加基地址效果是一样的,读寄存器的值总是不变,两种情况只是读出来的值不一样而已。
还有在论坛中看到有些文章提到,片选一般都选高位地址,我选PG4口行不?这种方式下,SJA1000的基地址是0x0000还是0x1100呀?
CAN总线方式和模拟总线时序的区别是什么呀?
不好意思,本人是新手,谢谢楼主!

楼主:
【27楼】 hpuzw:对于基址的确定和你的总线工作方式有关,外部总线在mega64 有相关的寄存器打开外部总线,
如果是虚拟的总线就不用了,
片选基址的确定我也不是太明白,以前51上面的是CS 为低,AVR的为高,和哪个引脚没有关系,
由于很少用到外部总线,所以知道的也很有限,如果有错误还是希望各位大虾斧正,以免给大家以误导

网友:
谢谢【31】楼paradise721大侠的指导,现在基本上读写没有问题了,下一步自测试一下,看看收发是否正常。
用M64+SJA1000,要是用总线方式的话,基址是一定要加的,我测了一下,不加基址的话,测试的数据不正确。
刚刚接触CAN通讯,比较迷茫呵呵,还要好好学习呀,再次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对于Peli模式下,自测试成功了,意味着什么?是自己的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还是SJA1000初始化成功了?现在自测试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到发送的数据,可是用ZLGCANTest测试总是发送失败,也接受不到数据,比较迷茫,不知该如何下手,有人说只要初始化成功的话,用测试工具测试的话,就应该能接收到数据,特向楼主请教,谢谢!

楼主:
【34楼】 hpuzw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可以自测试成功应该是硬件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用那个ZLGCANTest测试不过的话可以尝试的看一下与它接口的协议部分和参数设置部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很急人但是还是要平心静气啊

以上内容是个人的浅薄认识,仅供参考

网友(2009-06-30):
十分感谢诶

网友(2009-09-18):
终于找到M600这个芯片了,原来是个高速光耦。谢谢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
谢谢楼主 没有想到这么多人用到M600这个芯片

网友(2009-12-22):
哇噻这个不顶不行了 哈哈

网友(2010-04-02):
先记下,有空再研究

网友(2010-09-14):
收藏了,
慢慢研读

网友:
做人要厚道,路过踩一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0-10-14):
下载这个帖子的附件,我还得FQ下载,不然下不到,真CTM。

网友: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