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可以升压用吗?

楼主(2009-03-30):
在资料上看是降压的,但在实际上升压也有.

网友:
你升个我看看

网友: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网友:
什么条件?

网友:
在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以下,当作普通二极管使用,接成倍压整流电路,就升压了。
——这个像是脑筋急转弯题。

网友:
晕,DC-AC-DC!

网友:
原来是脑筋急转弯啊!
照这么说那么用个7805输入3V估计可能升压成5V:)

网友:
忽悠人的题目!!

网友:
什么意思?

降压容易,升压难
降压的话,串个电阻就行。升压的话,需要有震荡电路

网友(2012-02-13):
如果DC-DC 输出端3V 接个5V的稳压管
输出是3V么?

网友:
当然可以升压了。例如-10v的电压串接电阻再并接5.1v稳压二极管,电压就变成了-5.1v。可以看到电压升高了4.9v!

网友:
一般都用他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