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国人的四轴原理图中的DAC用的是什么片子?

楼主(2009-03-30):
这个片子是IIC的而且有3个输出通道,找了半天没有相似的片子。。。
还有个问题就是HMC1022的封装中的ref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是倾角传感器吧。

楼主:
不是的啊,这个是磁力计,准确的说是测量航向用的一个传感器芯片

网友:
TI的DAC5574,国内零售比较难找。

ref是参考尺寸的意思吧,每个脚的中心间距都是固定的,没有min和max。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DAC5574似乎比较贵,我准备用MAX510代替了,也是四通道输出的。

网友:
四通道DAC多数是SPI接口的,I2C的很少,所以比较贵。
不过换MAX510的话就要自己改代码了。

网友:
抄人的思想,器件就不用照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