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1270T144芯片PCI状态机

楼主(2009-03-30):
最近在做一块PCI板卡,用的是ALTERA的EPM1270T144芯片,程序仿真看起来没错,可是插到电脑上以后,不会提示找到新硬件,prsnt1、2都接GND,tdi和tdo也连到一起了,请问下各位有人能指点下可能会是什么问题么?
我现在要先分清是电路还是时序问题,我看到有人不用PCI3.3V BANK3在FPGA上,我估计电平应该是LVTLL3.3V.

网友(2009-10-29):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在,我现在做的工作和你的PCI卡的工作几乎完全一样,想借鉴一下你的工作,我的QQ是326325299,长期在线,诚意期待交流

网友:
EPM1270,只有bank 3支持pci的电平,而T144封装的bank 3,仅28个pin;只有M256封装的bank 3,有51个pin。
用T144来做,只能说是实验,不规范,要是插在老的5V PCI主板上,可能会烧cpld的pin哟。

网友:
EP2C8Q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