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vhome硬件部分敲定方案,好进行下一步动作 ,时间不多了!

楼主(2009-03-30):
请硬件设计网友更新一个最新的原理图重新开贴方便大家讨论!

楼主:
【1楼】 ZealotNH 发仔
图呢?
---------------------
更改标题,以免引起误解!

网友: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做硬件的出来吧。

顺便问一句:我们这队人,平时工作有谁是做硬件的?

楼主:
【3楼】 ZealotNH 发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做硬件的出来吧。

顺便问一句:我们这队人,平时工作有谁是做硬件的?
---------------------------------------------------------
我是做硬件的,但水平一般,不能与各位相比!

网友:
我也算是硬件,或者应该说是软硬复合,可惜两头吾到岸。而且不是做这些精密小东西的。

网友:
呵呵,同上!得夹着尾巴才行

网友:
硬件部分,我们都没有太多的经验,绕了一个大圈,现在又回到了起点。

之前我们讨论,想用现成的数控增益放大器,但一直没有找到价格和性能都合适的器件。

因此这个方向应该是不可行了。

就目前讨论的最新状况来看,老黄牛、发仔、my_avr等几位网友讨论的结果应该是比较可行的了,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再确认一下。

我看到还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1、如何实现电平平移(可变电压从哪里来?)
2、能否实现真正的差分测量?
3、能否使用可调电位器来实现调整精度?如果可行,这个要在硬件的哪部分来实施才合理?

另外,发仔提到的使用继电器来切换AC、DC,这个就要看能否找到性能可靠,但耗电小的器件了

常见的信号继电器,譬如欧姆龙的 G5V、G6H等系列,松下的TQ2、电流都不小

楼主:
【7楼】 dvhome
1、如何实现电平平移(可变电压从哪里来?)
可用AD1851来实现可变电压!
2、能否实现真正的差分测量?
真正的差分测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到dvhome 的想法,我也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1、模拟部分可以采用发仔和老黄牛的组合,因为他们两个电路都有相似的地方,并且很好地处理了电平平移、输入保护、DC/AC耦合的问题。可变电压从PWM经过LPF来实现,我认为STM8的PWM的精度是足够的。

2、AC/DC切换是否可以用手动的方式?

网友:
一般示波器都没有差分输入,只有用差分探头才能实现差分输入.

网友:
那就用PWM来做可变电压吧,关键是抗干扰一定要处理好~~

AC/DC切换,我也赞同用拨动开关来切换,这样最省事,性能也是最可靠的。

成本方面这个肯定不会比其他的方案贵
可靠性更不用说了
使用便捷性上也是非常好的,直接一拨就是了,跟普通的台式示波器没有什么区别(台式示波器是用按键)

网友:
就照台式机,用个按钮键来实现AC和DC的切换吧.

网友:
做差分输入是可以,而且比较可靠。但这样就不能使用表笔的10X档。
台式 示波器不是差分输入的,其地线是直接零线的或者应该是接了大地。
可调电压 用PWN就OK了(这么多定时器不用白不用)。
二价LPF输出Vadj 接到STM8的AD输入通道上,
基准电压源二份的基准电压(在我地图上定义为信号地)也接到AD输入通道上。
这样就可以校准了。

网友:
用机械开关切换AC/DC 电源开关也用机械开关好了,暂时不用搞什么自锁电路。

楼主:
【12楼】 ywl0409 老黄牛
就照台式机,用个按钮键来实现AC和DC的切换吧.
-----------------------------------
台式机的按钮也是通过控制内部继电器来实现AC、DC切换的!

楼主: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网友:
这么说AC/DC切换可以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在切换的时候同时也给STM8一个信号

楼主:
【17楼】 my_avr
这么说AC/DC切换可以一个双刀双掷的开关,在切换的时候同时也给STM8一个信号
--------------------------------------------------------------
我还是倾向于用继电器,因为AUTO 功能的时候要切换那个继电器的。

网友:
用继电器比较可靠,建议用用极化继电器(不知道是否这么叫),我们以前用过,可以说几乎没有功耗了,因为它有两组线圈,一组通电切换到这边,另外一组线圈通电切换到另一边,线圈加个100毫秒左右时间的电就可以了,平时是没有功耗的。

网友:
【19楼】 lookavr 新

你提到的继电器有资料么?想了解一下

网友:
20楼 my_avr
----------------------------------
我用了10来年了,以前用的是日本的,现在应该有国产的,我刚才大概找了一下有国产的,我再找找看,你们也找一下,是叫极化继电器没错,我以前采用的是两组线圈的

楼主:
极化继电器:有极化磁场与控制电流通过控制线圈所产生的磁场综合作用而动作的继电器。继电器的动作方向取决于控制线圈中流过的的电流方向。

二位置极化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衔铁按线圈电流方向被吸向左边或右边的位置,线圈断电后,衔铁不返回。

二位置偏倚计划继电器:继电器线圈断电时,衔铁恒靠在一边;线圈通电时,衔铁被吸向另一边。

三位置极化继电器:继电器线圈通电时,衔铁按线圈电流方向被吸向左边或右边的位置;线圈断电后,总是返回到中间位置。

网友:
一般叫磁保持继电器的多,柜台说磁保持和双线圈继电器都行。
这东西因为有两个线圈,体积特别小的相对少见一点。

就是两组线圈,A通电吸合,B通电断开,都不通电保持最后那个通电线圈产生的状态,都通电吸合还是断开看具体的继电器。

网友:
我们原来用的体积跟普通继电器是一样大的

网友:
简单示意图

网友:
Tek的架构 (原文件名:e08b2a6b.jpg)

楼主:
【19楼】 lookavr 新
用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
5V,12V控制电压都有的

楼主:
JHX-121F小型直流极化电磁继电器
洪都电器有限公司

产品介绍
  ■概述:该产品是一种高耐压、高绝缘、大负载的小型直流塑封双列直插式继电器。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同际同类先进产品水平。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装置及其它通讯、工业自动化等装置中。
  ■主要技术参数:
  ●线圈电源:直流
  ●线圈功耗:0.5W
  ●介质耐压:同组触点间—2500VAC;不同组触点间—2500VAC;线圈触点间—2500VAC;其余间—2000VAC
  ●绝缘电阻:≥1000MΩ
  ●接触电阻:≤0.05Ω
  ●触点形式:2H2D,3H1D,4H,4D,4H4D
  ●最小可靠接触能力:220VDC,5mA或6VDC,10mA
  ●触点容量与电寿命:循环容量——220VDC,感性负载 τ = 5mS,接通,断开,50W,100000次;250VAC,
  感性负载 cosφ=0.4 接通、断开250VA,100000次
  接通容量——220VDC,感性负载 τ = 5mS 6A,不断弧10000次;
  ●触点过负载能力:可接通220VDC, 20A, 5S, 不断弧5次;可接通,断开220VDC,感性负载 τ = 5mS,100W,100次;可长期接通用220VDC或220VAC 6A;
  ●线圈过负载能力:电压线圈为1.2倍额定工作值二小时;二倍额定工作值一分钟;
  电流线圈为二倍额定工作值一分钟;四倍额定工作值十秒
  ●动作时间:≤20mS
  ●释放时间:≤8mS
  ●线圈激励:DC—1.5~110V ; AC—0.25A~2.0A
  ●重量:≤20g
  ●外形尺寸:53.3×33(25)×16
-------------------------
资料

网友:
这是我们现在用的普通继电器,以前用的跟这个体积和封装是一样的

楼主:
触发电路怎么实现呢?

网友:
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57909&bbs_page_no=1&bbs_id=3040
用这个性能绝对不错 5V开做电压,10亿次的开关寿命,高速一般约300US时间完成开 合

网友:
【31楼】 smallsnail 燕 青
触发电路怎么实现呢?
-------------------------
看我25楼电路,A加个100毫秒左右的控制信号就切换到常开,B加个100毫秒左右的控制信号就切换到常闭,平时都不用加电可以保持状态的,不像普通继电器要开的话,要一直加电

网友:
【31楼】 smallsnail 燕 青

触发电路怎么实现呢?
----------------------------------------
这个软件实现可行吗?

是指继电器控制?用两个控制信号就是了。

网友:
看了29楼的文档,我这种应该属于双线圈双稳态产品

网友:
IO口足够的话,可以用两个IO口控制继电器的两个驱动三极管。只要输出一个脉冲就行了。

网友:
这种继电器我以前拆过,看了一下里面的结构,内部有两片磁铁,一边S极,一边N极,然后线圈产生磁场,同性排斥,异性相吸,就吸到一边了,然后不通电了,因为两边是磁铁,所以继续保持着,哈哈,大概就这个原理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及其应用

汪龙景

磁保持继电器是一种新型继电器,在THOMCAST固态机中得到广泛应用。在接口互联板中,这种继电器有9个之多。

磁保持继电器与一般继电器的区别是:(1)大多数磁保持继电器有两个线圈,一个为置位线圈(set),另一个为复位线圈(reset)。(也有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2)set与 reset端可连续通电,也可用脉冲触发。(3)具有保持功能,一旦置位或复位,即使线圈断电,继电器仍保持原状态。

磁保持继电器优点在于具有保持功能,在发生倒电等情况时,供电恢复后可马上恢复播出,而不需等控制系统重新启动后再开始工作。当然,有两个控制端,控制较烦琐是它的缺陷。

应用中应注意,(1)避免两个线圈同时通电(如果同时通电,则继电器处于置位状态)。(2)采用脉冲驱动时,脉冲宽度应大于30毫秒。(3)reset电压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150%,否则有可能重新置位。

在备件选择时,只要安装位置、线圈电压、触点电流能满足要求即可。北京松下控制装置有限公司生产的NλiS商标的DS2Y和TX系列都可选用,无锡明达电器有限公司也生产HH52P系列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看楼上文章,脉冲宽度30毫秒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北京松下DS2Y的PDF

网友:
宏发继电器 JE8

网友:
又修改了电路图,整合了老黄牛、发仔的电路,请大家尽情拍砖!

网友:
建议U3可以使用OP07,输入失调比较小,带宽也够了.
U5就用一般的LM358,比较便宜.
U4B用低速的,带宽小的运放可能比较好.
U4A如果能用OPA2652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ADC的基准,还是用电压源芯片好。推荐 LM4040,淘宝上有卖才1.8元。选4.096V的 这个是为了软件部分好做。

线路中能不用电位器的地方就不要用电位器,是固定不变的地方就不要用电位器。
线路中OFFSET_1 OFFSET_2其实都是固定值,一个是ADC的基准电压,一个是其二分一,根本就不用调节。
如果你明白这点 就知道为什么我最后改的那幅图 把ADC的基准/2作为信号地。

重复的拍砖头就不再拍了。

网友:
【43楼】 ywl0409 老黄牛

OPA2652的带宽700M,还是双运放,用在这里也太奢侈了吧?并且前面已经用了OP07,后面用这么好的运放有些不妥吧。

【44楼】 ZealotNH 发仔

ADC基准就选4.096V,用LM4040-4.1

同意你说的“线路中能不用电位器就不要用电位器,是固定的地方就不要用电位器”

网友:
我已经买了四片OPA2652,7.8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