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驱动,谢谢

楼主(2009-03-30):
准备做个FPGA板子,驱动LCD,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看了OLIVER等大侠的帖子有点疑问:
FPGA/CPLD驱动LCD可以减轻CPU的负荷,FPGA的显示内容来自CPU,它们怎么交换
数据呢? 交换数据耗费CPU资源吗?

LQ043T3DX02能用到工业场合吗?

网友:
1.标准并口_交换
2.交换数据的时候需要CPU服务,最好是硬件总线.

3.这个说不好,问问厂家吧.

另外就算是CPU带LCD驱动的也可以降低SRAM/SDRAM的数据负荷

楼主:
请问CPU带LCD驱动的也可以降低SRAM/SDRAM的数据负荷?
现在好多CPU带LCD驱动,但明显的问题是占CPU负荷重,如果
在中间加上FPGA,减轻CPU负荷,该怎么弄呢?

网友:
CPU带硬件LCD驱动的无须CPU软件干预,但会占用内存速度和空间资源.

加外部驱动就是外面做一个LCD驱动器功能.

至于该怎么弄那就复杂了,三两句说不清,如果你是新手建议用成品的,等你把FPGA折腾熟了做成产品,不要1年也要8月

楼主:
谢谢Oliver 老师.
能否把带LCD驱动的CPU和FPGA结合起来用呢?
单纯用FPGA驱动LCD,浪费CPU;
单纯用CPU驱动LCD,占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