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健昌 的RTOS有人仿真成功了吗?

楼主(2009-03-30):
我用STUDIO 4.14仿真不成功啊,任务只执行一次就不执行了。哪位大侠有仿真成功的工程啊?给小弟我参考参考啊,谢谢

网友:
任务地址的高低位要交换..

楼主:
谢谢LS!可以在STUDIO仿真了。但是在ISIS 7 Professional不行。不知道实际行不行,改天做个板试一下。

网友:
我用EWAVR重写了,每个任务入口要将SP指针减2,否则任务再入时会清除任务地址,不知道是我理解错误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我也试了编译成功  就是运行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