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市场上看到一种LED节能灯,很新颖,它说明书上说只用一只LED,看起来也挺亮的,大家知道

楼主(2009-03-30):
有玩过相关LED的吗,可以拿来做照明或路灯的,它的电路怎么样,用哪种型号的LED,谢谢

网友:
应该已经集成了驱动电路了。

网友:
价格多少?价格不菲吧?

网友:
可能是1颗1W的白光LED.外加一个透镜.电路有可能的阻容压降方式.非隔离

网友:
目前的高压驱动LED芯片已经非常便宜了,直接可以输入400V的脉动直流电。所以简单的驱动板只要用个全桥,然后就直接进驱动芯片了,出来大约是3.2V或者3.5V的电压,恒流在700mA,驱动一颗3W的LED,配合合适的散射透镜(不是聚焦透镜),就可以了。

网友:
一看上面的参数就是骗人的,光通量居然写成了LUM,真是可笑。光通量单位应该是lm(流明)
量产能做到90lm/W的还没有几家,如果是实验室的样品倒还可能

网友:
这玩意儿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使用寿命

网友:
【9楼】 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
> 这玩意儿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使用寿命

使用寿命?
是寿命过长导致大家不去买新的,导致厂家没钱可赚么?

网友:
美国CREE Q5

1.正白光,色温5700-7000K (WC,WD,WF,WG)型号:XREWHT-L1-Q5

2.光通量3.2V350MA:107-114LM/W,

3.正常工作电流:350mA-700mA, 3.6V700mA工作时光通量是350mA工作时的1.65倍,最大支持1000mA时可达240LM

4.典型电压值3.2V(350Ma),3.5V(700mA)

5.ESD: CLASS II ,>2000V

6.典型视角90°

7. 1000小时光衰小于0.5%(350mA,Ta=25度,)

8. 5万小时光衰小于 30% (350mA,Ta=25度,)

9. 适用范围:LED灯具,汽车照明,舞台灯光,手机背光,建筑灯光,太阳能灯光,军用手电筒;

网友:
很多大功率LED电筒都用这东西的,国内讨论这个最多的论坛就是手电论坛

网友:
骗人的。能达到90lm/W的LED都只是在实验室里呢。我们能买到的都不超过30lm/w 。

网友:
【13楼】 wy2000
请先看看11楼的资料

网友:
【13楼】 wy2000
搞笑!这颗LED在我的手电上用了两年了!

楼主:
15楼,你买要多少钱啊

网友:
1--3W的大功率LED灯里面应该有驱动电路的。这种灯杯的价格应该不便宜,就目前的LED的亮度,还不足以在市场上大面积应用!

网友:
【16楼】 dongni
美国CREE白色LED系列按光效(同功率下亮度)分等级,各等级中有不同光色。
光效由低到高依次为P3、P4、Q2、Q3、Q5、R2.大至就是这么些吧,我虽然玩手电但是很久没有更换过LED了。
零售价P4应该不足20了,Q5的30多。同等级下不同光色的价钱也有稍许差异。

网友:
to wy2000
  骗人的。能达到90lm/W的LED都只是在实验室里呢。我们能买到的都不超过30lm/w 。
  单颗1W 实际稳定数值60~70lm/w 可能 在批量使用

网友:
【5楼】 42103632

可能是1颗1W的白光LED.外加一个透镜.电路有可能的阻容压降方式.非隔离

====================================

应该不是用阻容降压,1W用5V供电的话要200mA,这要多大一个CBB电容啊。除非LED的供电电压很高。

网友:
LED照明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主要是白炽灯要逐步淘汰;节能灯有毒不符合环保要求,而且很难做到无极调光。至于理论上LED的长寿命,在实际中却成了最严重的问题,做成灯具后的寿命并不像理论上的那么长,相反,很多情况下要大大低于目前的灯具光源。

因此,LED照明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散热带来的寿命问题:LED是冷光源,同时也就决定了其耐热性差,如果芯片温度过高,寿命就急剧下降;从另一方面来说,灯具的工作环境和几何尺寸又决定了很难实现比较高的散热效率。最终的结果就是LED芯片几乎在其极限温度下工作,寿命和可靠性就无法保证了。

至于光效率,如果能够达到80lm/W左右,就不比目前使用的T5节能灯差,很多厂家的LED产品都可以轻松达到这个指标。

网友:
LED亮度不错,照度简直伤心!

网友:
【21楼】 Bigbird
LED是冷光源的“冷”和冷热的“冷”是一回事么?还是有其深层次关系?

网友:
80lm/W不是说达到就达到的,现在也就美国CREE和流明公司的,还有欧司朗,日亚的不知道。

网友:
所谓LED是“冷”光源是相对白炽灯、卤素灯和荧光灯来说的,是指发光机制不是依赖于“热”激发。白炽灯发光时灯丝温度在3000度以上,荧光灯的灯丝发射电子要求的温度也在1000度左右。而LED发光是依赖于载流子复合,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来激发。

作为半导体器件,LED不仅工作时不需要高温,相反,高温对器件还有相当不利的影响。目前LED允许的最大结温在150度左右,少数特别的高温型号允许175度,超过这个温度,将导致半导体材料和PN结出现问题。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光源器件的效率不可能达到100%,工作时势必产生热量,这个热量必须通过外壳与空气进行热交换散发出去,否则会导致内部温度急剧升高。而热交换能力或散热能力是与灯具外壳与空气之间的温差密切相关的。

举个例子,对于6W的发热量,对于200平方厘米的灯具外壳,可能需要与外界空气保持50度的温差才能保证灯具内部不发生热积累(只是一个估算);发光元件和外壳之间还要有一个温差,再假设这个温差是20度。那么如果空气温度45度,光源器件的工作温度就要达到115度左右。这个温度对于白炽灯和荧光灯的灯丝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们的本身的工作温度就是1000度以上,而对于LED来说,就很要命了,115度已经非常接近其极限温度,在这个温度下长期工作,可靠性根本无法保证。

一般说来,LED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的关系基本上是环境温度每升高20度,寿命降低一半。那么按照11楼提供的参数推算,25度下5万小时,45度2万5,65度1万2,85度6千,105度3千,115度只剩下大约2000小时,还不如一般的白炽灯的寿命了。这就是很多人吹嘘LED灯寿命长,而实际用户都叫嚷上当的原因。

补充一句,目前很多的节能荧光灯质量不好,短寿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跟散热设计有关,因为尽管灯丝不怕热,但内部的电路却受不了。我拆过几个损坏的节能灯,发现大多数内部铝电容都干了,除去电容本身质量的因素,温度过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13楼】 wy2000
不懂就不要乱说好嘛?现在的芯片平均基本达到了在85lm/w 以上,LZ发的这个是1W的,加上电源的消耗0.5W,成本贵不到哪去,一套下来20左右就能下来

网友(2009-11-23):
cree 的早就达到100lm/w以上了

网友:
这玩意儿很贵,一个都在50以上

网友:
作手电时都是整体铝的,散热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25楼说的很对,LED应用最大的难点就是散热,
恒流供电可以通过专用的IC来解决,但散热就不是那么轻松的了.需要巨大的被动散热片或者主动散热手段(风扇),能提供良好散热条件的散热片带来的制造成本已经让LED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买

网友(2010-01-05):
这东西我老师工厂生产的,国内几乎不用,价格太贵,他出口一般折合人民币60元一个样子,使用110v的。
同样亮度,功率是普通节能灯的1/3,是白炽灯的1/10左右
内部有电源模块,很小的
一般一个灯珠的那种是1w的,这种亮度超高,不能目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阻容降压电流达不到那么大,1u也就60左右,再大了就会有安全隐患了,,,

网友:
cree的早就有达到100lm/w以上的单颗LED了

网友:
这还用争论!30lm/w是哪年的老皇历了,简直是笑话。现在国产封装都不止这档次!我从深圳一哥们那搞到几片专供出口的铝基平面光源,4.5瓦亮度达到20瓦日光灯,我专为它做了一个无级调光电源,现在儿子的台灯和我卧室都是它。电源转换效率最高大于88%…可以这么说:我的孙子上学了这台灯都还能用(如果铝电解不坏的话)
这个灯的大概参数:输入,80~250VAC,隔离输出25~33VDC(调光)最大输出4.5W…这个灯和专门配制的调光电源在332178655的空间里有说明,还有自制的Q2手电。

网友:
我上次给我们家添了二个节能灯,里面是六颗led亮度还不错的! 原配的遮光罩散光性不行,看它会刺眼!照在床上会有眩光! 去年的某一天,看我们家小孩在超市里买的奶茶里那个装珍珠的小白盒还挺顺眼的,于是拿了一个换了原来的遮光罩,效果非常的好,目前已经用了8个月了,还不错!

网友:
1w,3w(300-350mA驱动)LED拿来做节能灯或者小夜灯需要额外考虑散热的问题,灯壳材质上需要使用金属来导热。 小功率白光LED(15-20mA)电流驱动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虽热两者的寿命差一个数量级,但是一般人也不会需要一个理论寿命上万小时的灯吧,到那个时候,即使灯没坏,也因为外观等其它原因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