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示波仪的触发电路怎么实现呢?考虑没有?

楼主(2009-03-30):
如题!

网友:
应该是用软件实现的吧?
数据采集->数据-电压转换->程序扫描数据队列。

网友:
印象中模拟示波器是用电压比较电路, 比较器翻转,触发X电路开始扫描

网友:
如果一定要用硬件实现,也是可以的,PWN出参考电压,然后用LM393比较,防抖动,就加个D触发器如74HC74

楼主:
【3楼】 ZealotNH 发仔
--------------------------------
触发电路一定要用硬件实现的。

触发电路的作用就是保证每次时基扫描或采集的时候,都从输入信号上与定义的相同的触发条件开始,这样每一次扫描或采集的波形就同步,可以每次捕获的波形相重叠,从而显示稳定的波形,或保证单次信号的捕获
            &触发是使重复信号稳定显示
        &对单次信号进行捕获
        &对重复信号中的异常波形和单次事件中的特殊波形        进行隔离捕获

(原文件名:触发.jpg)

网友:
刚画了个触发电路,上班又偷懒了~

楼主:
没有这么复杂吧?
一片ADCMP561/2就可以啊!

网友:
【6楼】 smallsnail 燕 青

一片ACMP561/2就可以啊!

-------------------------------
查不到资料,上资料来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少写了一个字母已更正ADCMP561!

网友:
为什么硬触发一定要用比较器???

稳定波形,单次触发也可以在数字电路部分做.

楼主:
【9楼】 Oliver
为什么硬触发一定要用比较器???

稳定波形,单次触发也可以在数字电路部分做.

--------------------------------------
详细讲一下!

网友:
to:【8楼】 smallsnail 燕 青

----------------------------------
ADCMP561/2 很 很 NB的芯片。
输入电压范围-2V~+3V这个有点烦 供电±5V。
淘宝上没查到有卖。
有用过嘛 价位怎样?
百度一下 是$2.43  不是吧?转成RMB

网友:
既然已经决定了走低成本路线,那这些贵价货暂时就不考虑了吧?

发仔 多多费心,整出一个稳定可靠的电路来

网友:
老实说也想用下这些高档芯片。
曾经有一款产品,上面有一只偏门IC停产了,全世界就一个厂家生产。从原来几十元一片,炒到现在6百元一片拆机。这款产品都不用做了。
所以平时工作习惯用通用IC,多家厂家生产价廉。这个也与我的行业有关。
5楼的电路,基本能正常工作的。
MCU出3个信号
TRI_E    允许触发
TRI_CLR  触发信号清除
TRI_PWN  PWN信号产生触发电压TRI_adj
进MCU两个信号
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网友:
简单的电平,边沿触发和单次触发都可以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
我也认为软件做这个是没问题的。
AD采样用TM1触发,如果设成200K采样率或者更高,STM8基本上不用做其它事情了。
等缓存写满后,AD亭下来,软件处理数据、显示……等等;然后再下一个采样周期。
上面是工作在非连续模式。
如果工作在连续模式,采样率可能要调到50K才能。
这方面还需要软件设计的多多努力。

网友:
如果用两片STM8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触发上处理好,通过软件检测tri point,实际上我们只要显示tri point前后(预触发/延迟触发)就可以了.

本站有很多具体资料可以看看的.

我现在通过CPLD来处理的,75MHZ的采样已经能抓出触发点

网友:
【16楼】 ZealotNH 发仔,
写满再停只能对付重复信号,只要软件抓住触发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M88我试过到100多K没问题,再高的话ADC中断太频繁没去折腾它了.

采样的时候不用考虑显示问题

网友:
也是,那就每采一次样都检测一次值,然后作标记。缓冲满了再作处理 显示。

网友:
边沿触发应该有两种模式:
1,触发点在第一个数据.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每一个采样的数据和前一个数据进行判断,满足条件后,记录并显示以后的数据.
2.触发点在中间的数据.这种情况下,要使用队列的结构,对N/2和N/2-1的那个数据进行判断,不满足条件的话,队列FIFO一个数据.满足触发条件后,再记录并显示队列中的相应数据.
当信号不满足触发条件的时候,自由显示.
一般使用中,第二个用的比较多,但是第一个的话比较简单.

单次触发就相对简单一些,也有以上两种情况.但只要在满足触发条件的情况下,显示数据,不满足的情况下,不显示数据.

网友:
【21楼】 ywl0409 老黄牛:
不懂你说的"触发点在中间的数据"

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不断比较ADC值检测出判断,干嘛要处理n/2 and n/2-1个数据????

网友:
我指的是,一般我们在正常使用示波器的时候,所看到的触发电平和信号的交点,都是在整个波形的中央.我们可以将信号左移或者右移,但是,交点两边的波形区域是一样大小的.
我的理解就是,触发点在中间的数据.

更正一点,触发点在中间的时候,检测的数据点在队列的1/2处,不满足触发信号的时候,应对这个队列前半部分进行FIFO,当满足触发条件后,写满整个队列,再根据要求输出.

所以,如果用两片STM8的话,由其中一片完成AD,触发检测和FIFO的任务,编程就会容易很多了.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做出来。

如果会有下一版本,我会提供STM32F103的。

网友:
采样的同时检测触发,触发后开始计数cnt,当cnt>=after_tri_len参数后停止采样并开始显示.

after_tri_len就是水平触发点在FIFO(SRAM)中的位置(屏幕上的位置).是可以设置的.

这就是预触发和延迟触发,可以设置到X方向任何位置

网友(2012-02-18):
引用图片【5楼】ZealotNH  发仔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2-03-28):
MRAK,正在弄软件触发。。。

网友(2013-09-22):
还是没搞懂,触发点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