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伺服控制器的差动脉冲输入方式的应用

楼主(2008-05-02):
作者:自动冲压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5707&page=6

      伺服控制最好是差动脉冲输入这样速度快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可是MACH3是单向输出的用AM26LS31集成电路可以改变为差动脉冲输出方式,请问朋友们有没有应用过我现在手上有AM26LS31集成电路但缺少具体应用电路。

图1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图2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网友A(2009-03-30):
我用过的  就是用26LS31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的,电路很简单的。

但是图2中 伺服驱动器接收端并不是用26LS32接受的,所以并不是完全的差分方式。

通常伺服驱动器(松下)有两种接收的接口,一种是光耦的隔离输入,一种是差分26LS32(或等效品)接受,用26LS32接受的是真正的差分电路。才是最可靠的电路。

才可以实现最大的脉冲频率。

26LS31 就是把TTL电平转换成差分电平(好像是RS422电平吧)

网友:
好像有好多种差分转换芯片吧

网友(2012-11-22):
有没有具体的保护电路呢

网友(2013-06-13):
学习一下!最近正在熟悉伺服驱动器!

网友(2013-08-21):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  就是用26LS31控制伺服电机转动的,电路很简单的。

但是图2中 伺服驱动器接收端并不是用26LS32接 ...

请教一下,这个芯片是不是发热很严重啊?

我用的是贴片的,外面什么都不接,空载的时候都发热。

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会不会是假的芯片

网友:
am26ls31 ds90c031 max3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