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DIY简易型PLC,我做的M16工控板

楼主(2009-03-30):
板上资源:

CPU: ATMEGA16-16PU

双路不共地电源

输入输出光电隔离

两路模拟量输入

14路数字量输入

两路继电器输出

12路晶体管输出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PLC的模型..

网友(2009-05-25):
晶体管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模拟量输入有没有隔离??

楼主:
回【4楼】 sunfegtog
晶体管用的是BD237,输出电流2A。

【6楼】 yy888 许意义
多谢版主关注本贴,呵 版主说的没错,模拟量输入没有隔离的,我是用来做普通的参数设定用的。

网友(2010-11-23):
双路不共地电源

这个要咋搞啊????

网友(2011-01-23):
不错.不知道meag16做出来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2013-07-18):
板图 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