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9-03-30):
我的小车想用步进电机,请问选型时该考虑些什么?能否推荐几款型号?谢谢~

网友(2009-08-10):
我们刚买了步进电机,但我们是买二手的,新的太贵了,什么型号的不知道,就是在打印机上拆的

网友(2009-12-29):
打印机上一般都是42的, 不知行不?

网友:
推荐用在步进上的智能芯片集成了控制和驱动功能是德国TRINAMIC公司开发的TMC223,TMC211或TMC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