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电控制作过程---新年第一帖

楼主(2008-05-01):
作者:RV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5274&page=12

年前接下的事情了,一则帮朋友做电控部分及负责调试机器,一则做整台机器,就有了以下的东东出来了.呵呵

图1 朋友给搞来的机器,给拆了,留下有用的部分,来个合影...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图2 一口气买了3个主轴电机,分别是2.2kw,1.5kw,800w,2.2kw水冷主轴留待自己用吧,准备新设计的机器上使用.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图3 电控部分 买了乱七八糟的一堆,先排队站好,照个像先. (原文件名:showimg-3.jpg)

图4 经过两三天的接线,有了样子 (原文件名:showimg-4.jpg)

图5 (原文件名:showimg-5.jpg)

配电箱买成品的改,一个自己买的,一个朋友给搞来的,竟然尺寸上只是宽度有差别,呵呵

图6 看着白晃晃的,感觉太没看头,来电修饰先吧 (原文件名:showimg-6.jpg)

图7 修饰的图案都是随意的,只为了改掉呆板的白. (原文件名:showimg-7.jpg)

给配电箱开孔是个辛苦活,开圆孔倒是有开孔器,开方孔只好采用先钻圆孔,再电锯锯开的办法了,电锯在薄铁板上工作,那个吵呀,配电箱的结构就像一个放大器,吵得头都晕了.终于,这关过了,可以做最后的组装了.

图8 (原文件名:showimg-8.jpg)

图9 (原文件名:showimg-9.jpg)

图10 (原文件名:showimg-10.jpg)

图11 (原文件名:showimg-11.jpg)

网友(2009-07-18):
雕刻机及广告设备电控系统专用全数字式直流伺服电机驱动器MLDS3810技术参数

1.多功能!
◇ ±10V模拟信号的速度控制
◇ PWM速度控制
◇ 步进脉冲模式控制
◇ RS232接口速度控制
◇ RS232接口位置控制,内部具有梯形运动曲线发生器
◇ 编码器差分输入、单端输入均可
◇ 外部零位信号输入
◇ 外部制动信号输入
2.最安全!
◇ 驱动器内部温度监测,具有温度过高、过低保护
◇ PWM开关频率高达62.5KHz,效率更高,电机发热更小,更有效保护电机
◇ 过流保护
◇ 过压保护
◇ 欠压保护
◇ 失控保护
◇ 过载保护
◇ 跟踪误差超限保护
◇ 编码器故障识别等
3.操作简单!
◇ 使用RS232接口进行参数设置和PID调试
◇ PID参数都数字化存储,不需要调节电位器,能保证生产时的一致性和生产效率
◇ 本公司免费提供《运控伺服管理系统》软件,可以方便地对驱动器进行参数设置、PID调试,通过曲线可以直观地看到调试的效果!
◇ 驱动器的RS232串口控制采用ASCII码指令集,方便实用qq670501245  15091898990 msn:mldzkj@hotmail.com 王小姐

配套直流伺服电机详细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