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ISP1.68 默认熔丝位锁死了M8

楼主(2009-03-30):
尴尬..刚刚准备写个新的玩具..找出块M8.一看熔丝位不对..就用PROGISP1,68的默认.写入.结果.再也写不进去了..尴尬.怎么回事.搞不明白.

我是先点了下默认.再点了下写入.结果......
然后搞不清怎么回事.然后连续锁了三块M8才发现是这个原因..把默认的写入就锁了..

楼主:
更尴尬的是.用有源晶振的方法搞了半天.搞不定.难道是把SPI或者RST给禁了?这个BUG可就大了..

网友:
用的usbasp吗?还是并口的下载线?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由于M8的默认熔丝设置中,时钟被配置成使用内部的RC振荡器,只有1MHz,而usbasp的默认工作速率比较高,导致通信不正常了。你试试把usbasp的降速跳线插上,然后修改熔丝就行了。降速模式下读取flash内容会很慢,所以,先改了熔丝,在去动flash比较好。

楼主:
我试过.不行.降速了还是不行.但是换了并口线能读.怪了

网友:
4楼说的对,我把usbasp代码修改了下,自动变速。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8674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ittiger&bbs_id=9999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119845/files_10/ourdev_374613.rar

楼主:
估计是我用的USBASP固件版本的原因.我换用STK500固件就OK了.

楼主:
我又试了下.换7楼的固件没问题.看来是我USBASP固件版本的原因了....

网友:
呵呵!我又不用背黑锅了。

网友:
usbasp可以直接少stk500的固件用吗?

网友:
这种帖子搞不好就误导他人!

PROGISP默认M8的熔丝肯定不会把SPI编程锁定的,看完楼主的描述就知道是编程速度的问题了。

网友:
没摸清前不要乱说,这对智峰不公平.
智峰的软件几经改进,大家现在用的不都是他的软件吗?

网友:
呵呵,智峰的软件不错了。windows下PROGISP 1.67,Linux下AVRDUDE 5.5,都很不错,8K大概6、7秒钟的样子。

楼主:
USBASP可以换用USBISP.用的STK500协议..我说的不清楚

另外向智峰道歉。。。我真是"摸不到坟头乱哭"

尴尬...真没想到是固件的问题.因为我以前用的USBASP版本是最新的.降速是可以的.后来换用了USBISP的作者提供的版本.好像降速功能被删了....

网友:
呵呵,楼主应该在标题附加结论说明,以免更多的网友误会

网友:
做个高压编程器就啥也不怕了

网友(2009-12-04):
如何插入图片?

网友:
智峰的v1.67可以用STK200下载,V1.68却提示找不到下载线。小马的串口下载线,用小马的软件和ICCAVR设置成sl-isp可以下载,用智峰v1.67,v1.68均无法识别下载线,双龙也不行。

网友:
我的atmega8
这两天锁死十几片 ,真让人心痛又气愤、我也用PROGISP 1.67,用了很多方法都解不开!不知道有哪位高手版帮帮1

网友:
to:【20楼】 chengyi2009 这么锁芯片,还是买个高压编程器比较稳定。

网友:
呵呵呵!终于成功了,我用有源晶振做的,大部分都可以解出来的!

网友A(2011-04-10):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使用1.6.7版本,按照默认的设置(可能被人改过了,我觉得不是默认设置)如图
,然后点自动下载M8的程序被锁了,不知道能不能解锁。简单说就是点了1.6.7中的“锁定芯片”选项还能不能通过外接时钟解锁?郁闷.....

网友(2011-10-16):
熔丝位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3-04-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大神帮帮忙,还能不能通过接有源晶振的方法解除呢?

我用的版本也是默认锁定芯片(lock chip)···一不小心写入了一次,第二次就显示不行了···

大神帮忙!

我的飞行器还等着这个唯一的单片机··atmega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