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vr简单虚拟示波器。M16采集,自编串口上位机虚拟示波器显示,最高采样100k/s(欢迎拍

楼主(2009-03-30):
性能
1:AD速度最高100K/s.最低为4ms间隔采样,一次采400点。
2:触发方式:单次,自动触发。触发电平设置。
3:扫描时间,增益控制(下位机这个功能还没有做出来)。
4:上移下移,时间的缩放。
5:采集点数可变,由宏来实现。
6:计算峰峰值(没做出来),
7:自动设置(没做出来)。
8:运行/停止。
下位是采用的是M16,原理图没有,就是最小系统,用的是11.0592的晶振,用一路AD,应该不用画原理图吧,我是在以前的一块板上开发的,所以就没有原理图。

下位机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这个就是下位机。黑色是输入线,黄色是地线。四根的是串口线[另接了电平转换的与PC串口通信]

上位机的 (原文件名:Image00000.jpg)
使用方法,打开串口,使用的是38400的波特率,设置好下位机的参数,点击发送按钮。

上位机,可放大缩小波形,也可以拉伸波形,暗红色的粗线是零电平[可移动的],那实测可10K的波形没问题,20K就有点不行了,毕竟一个周期只有5个点了。
设置为单次触发后,下位机电平超过触发电平值后发数据,上位机收到一次数据后会停止,并且会变成红色。点击运行/停止,后可重新收数据。和数字示波是一样的。由于下位机是8位的数据,所以了触发电平是下位机的AD结果作比较值,可以看源码。

上位机使用了2个命令: sample\r\n 采集命令,实际上,下位机没有理睬这个命令,自动发
scope:123:123:123:123\r\n  数字分别代表触发方式,触发电平,信号xxMV/dir,扫描时长。具体可见代码中定义的意义。
下位机数据格式:###123511333  以3个#来同步数据,400个字节长度的数据。

好了,上代码和相关文件。

网友:
很强大,顶一个!

网友:
用51做过,就是不能连续采啊,串口速率不够。。。

网友:
不错的设计,哪位能否帮忙把VC的程序编译下?偶不会VC啊:(
多谢!

网友:
示波器具有实用性的关键是做好模拟和触发部分,A/D采样、数据传送显示等都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2009-06-05):
楼主,怎么没下文了,   期待中.........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2009-08-18):
呵呵……程序感觉有点乱啊

网友(2010-10-02):
M16的AD能做到100K/s吗?

网友(2010-12-10):
回复 网友A:
m16的ad能做到100k/s吗?

能。

网友:
收下东西看看,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2-09-04):
先收下了

网友(2012-11-20):
采样率这么低没什么用啊

网友(2013-01-25):
不知楼主的缓冲制是咋实现的
学习了先

网友(2013-04-23):
不错!学习一下。。。。用labview界面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