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用的接近开关,在原点位置一直闪烁,怎么办。你遇到过吗?

楼主(2009-03-30):
我做了一个装置,用mach3控制,回原点后,电机停下来了,但发现接近开关的指示灯一直在闪烁,用万用表测量接近开关的输出发现电压在波动,接近开关处于导通与非导通状态。请问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谢谢答复。

网友:
接近开关应该有个增益调节旋钮吧,把增益调大点试试?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仅供参考

楼主:
这个接近开关增益不能调。买来时要110元。

网友:
接近开关这样用不好,用行程开关
或你这个放在行程方向,不过运动机构要加个限位

网友:
是不是安装得太靠近金属了?把它取下来,测试这个接近开关是否OK。

网友:
也许是你的金属片太小了,或者靠近点试试。闪烁应该是接近开关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
接近开关精度并不高,推荐使用光电槽式开光,如果把防尘防油做好一个才几毛钱。

网友:
距离太远了。调近点。奥托尼克斯的东西比较差!建议买欧姆龙的!

网友:
应该是刚好在零界状态,可以把后面的滤波电容加大一点,让它可靠接触才会有信号

网友: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常州什么地方的?

网友:
110贵了点,换个接近开关试试。

网友:
正常,这种接近开关性能就这样了,还是用行程开关吧

网友: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没发现这种问题。砸开发现里面就个电源和几个三极管阻容电感组成的振荡电路

网友:
距离有点大。另外把铁片做的稍微大点

楼主:
铁片的宽度和接近开关的直径差不多,移动丝杠只要到那个位置灯就会亮了。

网友:
请问你用的接近开关是什么类型的,从图中看好是霍尔感应器,如果是的话,感应片要用全磁的,如果是电感式的就要把距离调一下,如果是电容的就不能这样用了,如果这重电路设计一般常用光电对射开关,就是那重很小"U"型零件,用时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110的质量这么差啊,一直不喜欢用韩国的,宁愿用日本的

网友:
今天早上公司装的接近开关也是这样问题,换了24电压正常了,LZ是常州那里的  我在大学城

楼主:
18楼:你好。我在湖塘。武进大桥附近。

网友:
我遇到过,很困惑。软件硬件都要加防抖。后来还是改行程开关。

楼主:
18楼给了我启发。原来接的是12V,因没有24V就接了30V,还没有看到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