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定时中断服务子程中对全局变量进行赋值?

楼主(2009-03-30):
unsigned char pCount;

PSoC_Timer8_ISR()//32kHz信号源,周期255
{
    pCount=1;
}
main()
{
    ...(开中断等初始化)
    Timer8_Start();
    pCount=2;
    while(1)
    {
         segLED_Display(pCount);
    }
}
不知道为什么数码管显示的是2,而不是中断的1?是否在中断中对全局变量要用其他方法,还是我写的有错误?谢谢

网友:
你如何证明中断进入了并执行了中断服务程序的?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ount;

网友:
如果中断都进不了,你如何定义都没用。

楼主:
谢谢关注,可以进入可断,我略去了部分代码。
2楼:加上了volatile还是不行啊!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Count;
PSoC_Timer8_ISR()
{
     Led_On();
     Delay();
     Led_Off();
     Delay();
     pCount=1;
}
main()
{
...//同上。
    pCount=2;
    while(1)
    {
     seg7LED_Display(pCount);
     }
}
可以从板上看到LED灯在闪烁,数码管显示 2,为什么不是 1 呢?LED闪烁说明进入了中断,但pCount的值改变不了?
我想用汇编改写,直接对存储单元操作。可在Timer8int.asm文件中如何加入中断跳转命令: call _PSoC_Timer8_ISR_ASM
然后在main.asm 中如何声明此中断函数(类似C中interrupt_handles吗?)。

网友:
中断里延时?然后还调用函数?8ms中断一次,根据你的意图,看LED闪烁,估计你的程序一直在中断,seg7LED_Display(pCount)这个估计就执行了一次,所以一直是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