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ip1.0 的smtp及一些问题

楼主(2009-03-30):
最近在ATmega32上移植uip1.0成功。
想用smpt和pop协议实现一个email客户端,但是发现uip1.0的smtp.c 和smtp.h被作者重写了(相对uip0.9),用protothread完成了smtp。但是,发现有问题啊(我没看protothread源代码),smtp.h和smtp.c好像不一致,有些数据结构都不一样啊,貌似smtp.h还停留在0.9版本的样子。没办法了,只能用0.9的smtp了。

不幸地是,还是遇到了问题,邮件发不出去啊。用周立功的TCP&UDPDebug进行了调试,将PC的25端口模拟成邮件服务器,用开发板连接PC的25端口,用smtp的NVT_ASCII码进行命令调试,出现了的问题是FROM;后的邮件地址(例如:<lionheart117@sina.com>)会错误的显示为<lio? nheart117@sina.com>。换成真实的邮件服务器后,邮件发不出去。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因为FROM:后的邮件地址错误导致的,但是阅读源代码,没有任何问题(移植的代码,没有改动过)。而且FROM:后的字段是邮件的内容,不是信封,所以我想至少应该能发出去啊?

希望大侠们能解答一下。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建议自己研究一下smtp协议,这个协议不是很复杂,另外建议用真实的smtp服务器做实验,smtp服务器版本不同会有不同的响应

楼主: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
那么smtp服务器怎么搭建呢?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方法:先自学了通过fdevopen函数指定I/O流,因为在uip0.9的smtp.c中有很多作者保留的printf,将I/O绑定到usart上进行DEBUG。发现邮件服务器发来的信息有50多byte,但是由于我设置的uIP buffer size太小了(我设为100),只能盛下46byte(Ethernet+IP+TCP头=54byte),其余的只能下一次显示,由于smtp用的是NVT_ASCII方式的命令(实际命令是开头的三位数),出现了命令的误解情况,导致无法识别命令一直等待,直到邮件服务器认为操作超时。

解决方法:将uIP buffer size设为150。

楼主:
仔细想想,不对。根据TCP/IP协议,如果大于接收窗口的数据应该做丢弃处理,可能是我的底层驱动写的有问题。

网友(2010-04-25):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用UIP做STMP的客户端,用的事UIP1.0,STMP.c和stmp.h是不太符合,数据结构有问题,我想问下楼主,UIP0.9的STMP能在UIP1.0上用吗?还想问下楼主,你使用了STMP只有能不能用单片机直接给手机邮箱或者163邮箱发邮件的?

网友:
这么小的BUFFER就不怕包被DROP掉。况且BASE64后数据会变大的。不过个人认为没有并发连接,建议不要这么个大IP栈。

网友:
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开的BUFFER是1502字节的,不用担心这个,我只是关心,这个SMTP能不能发邮件到普通的邮箱里,比如163,126等邮箱或者手机邮箱

网友A:
发邮件stm32一点问题没有。你还可以来一段精彩的<html><head><title>....</title></head><body>........</body></html>。
记得要用身份验证。密码要用base64处理。否则这些个smtp不认。

网友(2011-09-21):
顶!希望能开源!学习学习!

网友(2012-05-10):
顶!学习!希望能够开源!

网友(2012-12-16):
引用 网友A:
发邮件stm32一点问题没有。你还可以来一段精彩的............。
记得要用身份验证。密码要用base64处理。否 ...

楼主,您好:小弟在移植uip0.9时使用smtp源码来发邮件时,不知能给网易的邮箱发邮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方法:先自学了通过fdevopen函数指定I/O流,因为在uip0.9的smtp.c中有很多作者保留的printf ...

楼主,是否能给个思路,如何调试SMTP,最近在搞这个很难想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