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持示波器项目我最担心的

楼主(2009-03-30):
感觉这个项目在管理上存在比较严重的不足:
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小农经济方式的开发,也就是一人从头做到尾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讨论的焦点,都是集中在硬件设计上。这使我有了这样一种感觉:这个项目是按照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分步走的方式进行的,而外壳等基本还没有什么风声了。
目前还停留在硬件阶段,而软件则需要在硬件基本完成后进行,而在硬件完成前,软件所做的仅仅是熟悉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我倒是觉得,作为1个月的工期,应该要做到软硬件并行开发。

软件部分,可以在实验板上先实现波形显示部分和人机界面,然后添加一块信号处理前端,就能实现不同的量程。

我也明白现在的困惑,例如电平平移、触发等。更为甚者,可能连STM8的AD都不用而改用ADC+FIFO的方式(虽然这一步可能性很小,但却是最影响软件架构的)。

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考虑它的性能,难免会好高骛远,我很担心这样下去这会成为第二个“馄饨”

这项目大体可以分为硬件、软件、机械三块,每块分3个阶段,每个阶段10天,分别应该完成的任务是:

硬件01d-10d:方案确定,PCB尺寸、布局与机械达成一致
软件01d-10d:做出软件的原型(对最终用户来说)和框架(对编程人员来说)
机械01d-10d:协助硬件,确定PCB尺寸、布局

硬件11d-20d:芯片选型,电路设计,PCB设计
软件11d-20d:完善功能,加入与硬件设计部分相关的代码
机械11d-20d:机械设计和加工

所有21d-30d:联调,测试,文件整理归档

网友:
【楼主位】 Cliff
【1楼】 armok 阿莫
--------------------
楼主的担心也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问题,十多天过去了,从现在看似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论,基本的方案到现在还没有确定下来。
现在大家仍在商讨怎么实现如何去做。最主要的我们的前期规划没有做好,实现什么功能,具体的技术参数 ,大家总是在说由于STM8的限制参数不能太高,已经基本确定,可具体的是多少呢?还是没有确定。讨论到现在依然没有眉目,当然现在这种状况我有很大的责任在里面,没有很好的引导大家做这件事情!

网友:
建议项目的总负责人应该对这十多天的工作做一个总结,然后规划好下一步的工作,以期按时完成任务.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4楼】 ywl0409 老黄牛
------------------------------
我正在整理相关资料,一会出一个最后的整体方案,大家看一下,没有什么意见就按这个执行!

网友:
主要是能够实现第一版的任务,也就是能够显示波形,就可以执行了.

网友:
TO:5楼】 smallsnail 燕 青
我有些打算,但先看你出的整体方案再说话。

网友:
只要能实现边沿触发就行。
AC、DC切换用机械开关。省电。
就用STM8的AD,有资料说最快2uS,有资料又说是最快3.5uS(都是ST那张光盘上的)。不管他,实验了才知道,再者他的工艺是.13的,
应该好超频。
软件那边应该先把界面搞出来,至少能从串口收数据显示出来。
量程什么的别管了,就是几个电阻的事。

一切从简,赶紧弄出来。

网友:
先搞个平台出来,算法优化这些可以以后慢慢研究。平台搞好这个是最关键的。软件改变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最好是模拟部分和数字处理部分分开,这样处理芯片可以看熟练程度自己选都行。

网友:
来了来了,呵呵……

时间上确实是有压力的。

但目前不也基本有一个眉目了嘛

硬件方面,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下来电路的形式了。只是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我觉得这个进度还是可以的,老黄牛、发仔、my_avr讨论很热烈哈,原理图也一步一步走向完善了。这方面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现在基本是在看他们的讨论学习了  ^_^

至于软件,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动作起来了

ifree64 已经将按键部分和LCM驱动部分框架写出来了,而且已经有在STM8平台上验证过。

而ADC部分, ifree64 等多位网友也在仔细研读相关资料了。

而这个阶段暂时是没有办法像硬件很细致地一样拿出来讨论的,或许这是让大家担心的原因?

其实对于软件的分工,没有必要搞得像大型软件工程一样去做。

这样的小型软件,更多的是单兵突击,众人掩护。

这个不像硬件那么那么多可以选择的方案。

就目前的功能需求而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四个模块

ADC采集、按键处理、对应功能的数据处理、LCM显示

没有太多的状态机,没有太多的模式,整个流程非常清晰的。

我预计的时间:

硬件原理在这2~3天内完善好,Layout在2天内。等大家检查没问题以后(这个预计2天,包括修改),发出去打样。

软件部分,各个模块已经准备基本完善。在完善硬件原理期间,可以对软件各基本模块进一步调整和修正。等到原理完成,就可以针对原理来写相关的外部控制和上层的示波功能了。

网友:
这个如果是全职做还是可以的“硬件原理在这2~3天内完善好,Layout在2天内。等大家检查没问题以后(这个预计2天,包括修改),发出去打样”问题是我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做。
而且原定的硬件设计人员工作都比较忙。
如果今晚不用加班,比较早回家。今晚就做点事。

楼主:
昨天发了帖子后,一段时间内网站进去很慢,以至于帖子没能发出去。现在才过来补充一句:
我认为最可行的方案,应该是“移植”,而不是“设计”

也就是根据现有的参考设计,smallsnail 燕 青,收集了不少,来完成一个移植工作
而不是一切从头开始,进行全新的设计。

因此,如果大家能够确定一款已有的设计(最好是验证成功过的)并将其移植到STM8的平台,应该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

网友:
【14楼】 Cliff
--------------------
您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11楼】 dvhome :
至于软件,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动作起来了
ifree64 已经将按键部分和LCM驱动部分框架写出来了,而且已经有在STM8平台上验证过。
……
其实对于软件的分工,没有必要搞得像大型软件工程一样去做。

-----

呵呵,我看到软件部分安排了4个人,所以就往分工合作方面考虑了。
然后,不管是单打独斗还是分工合作,我认为,设计还是应该自顶向下,实现才是自底向上。

在这里,虽然我们实现了各个功能模块,但是从上而下看,可能还是需要不少改动的,也就是,现在的模块仅仅出于可行性分析阶段的模块,而不是真正编码阶段的。

我也确实明白,作为STM8,大家都不熟悉,因此也无法一下子从整体上来考虑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应该先从底部进行熟悉。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目前所做的工作,还是摸底居多,设计占少数。

对于项目进度估计,我基本都是持较悲观态度的,实际状况不一定像我想象的那样,但是,还是应该做好风险控制啊~比如设置1-2个里程碑之类

网友:
对于开源活动方面的进度预估和风险控制,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因为实际体验以后就会发现这个跟公司运作差别太大了。时间、人员安排、进度控制……

对于STM8,我们确实是没有经验,因此这个活动确实就是基于先了解在来根据STM8的实际能力来做。

至于移植,或者不如说是参考更合适呢??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前期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起码对于以后相关项目的评估就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12楼】 ZealotNH 发仔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指的是实际工作时间。譬如硬件小组其中一位今天有空,把原理画了,那就是一天。如果大家都没空,那这个就是delay

网友:
简单的东西没的必要搞移植,有把代码搞懂的功夫已经自己写出来了,但参考还是必要的。

网友:
期待硬件出炉后设计软件、划分模块……

网友:
1个月有点理想化了。如果是自己熟悉的,1个月赶一赶问题也不大。

芯片不熟悉、电路不熟悉、方案需要从头开始,一个月的预算太短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网友:
如果用一个熟悉的片子,一个人一个月做出来是足够了.而且可以考虑的很周到.
如果用一个陌生的片子,一个人一个月做出来差也差不多,最多考虑不周吧.

网友:
个人看法:

硬件设计确实进展挺不错的. ouravr的技术牛人果然是最多的

软件方面给人的感觉有点没跟上.
到原理图v0.01出来时,软件的需求已经非常明确了,对于一个仪器设备.应该用uml用例图进行消息描述
并且根据设计需求的输入,系统软件的概要设计也应该完成了,也就是架构设计或者说框架设计.
目前貌似也没见着类似《需求说明书》、《概要设计》的东东.

至于用什么STM8还是STM32等等.觉得似乎坛子的大侠们看到太重了,这还是追求技术风的体现吧.
而在企业里做产品,这种MCU型的驱动大同小异,几乎在Project里面见不到工作量.(都是平时加加班熟悉熟悉)
只要在项目前期并行的评估一些关键参数就可以了(如AD采集的可行性,触发实现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