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6-Channel 2.4GHz遥控器国内很便宜了,如何改造用于4轴?四轴的升级方向?

楼主(2009-03-31):
futaba 6EX 6-Channel 2.4GHz遥控器国内很便宜了,如何改造用于4轴系统,也算四轴的升级方向吧.
大约1100~1200RMB,配2.4GHz receiver  6通道接收机R606FS/R607FS 或 7通道接收机R617FS
数字的好处不言而喻,似乎目视距离指标能到1KM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改造用于4轴系统的操控?

http://2.4gigahertz.com/systems/futk6900.html

我还不太理解R606FS会输出一些什么信号,回头先买个接上示波器看看

楼主:
Name:Futaba 6EX 6-Channel 2.4GHz Transmitter/Receiver
Price: $219.99

Standard Programming Features:
Trainer function-transmitter can be master or student, compatible with other Futaba systems
Six model memory
Servo reversing
End point adjustment
Airplane or heli programming
Dual Rate /Exponential for ailerons, rudder and elevator
Fail Safe-safety throttle setting in case of transmitter signal loss
Battery Fail Safe-safety throttle setting in case of signal loss
Stick Mode-Choose from Mode 1-Mode-4
Changeable Throttle Stick-ratchet for airplanes or smooth for helis
Adjustable Stick Length
Airplane Features:
Programmable Mixing (1 & 2) any two channels can be combined
Pre-Programmed Throttle Cut for safely shutting off engine
Wing mixing for flaperon, flap trim, V-tail and elevon
Helicopter Functions:
Three swashplate types
Five-Point Normal and Idle Up Throttle/Pitch Curves
Revo, Gyro and Swash to Throttle mixing
Swash AFR Adjustable Function Rate for use w/ 3S or 3E swash types

--------------------------------------------------------------------------------
INCLUDES:
Futaba 6EX Transmitter
NT8F600B 9.6V 600mAh Transmitter Battery, FUTM1440
FBC-19B(4) Battery Charger, FUTM1830
R606FS Receiver, FUTL7635
Switch Harness-J Style Connector, FUTM4350
Neck Strap
REQUIRES:
Servos and receiver battery depending on type of aircraft
SPECS: Transmitter;
Power Supply: 9.6V
Current Drain: 170mA
SPECS: Receiver;
Size: 1.6 x 1.1 x 0.35" (40 x 27 x 9mm)
Power Requirement: 4.8 - 6V
Current Drain: 80mA (at no signal)
Weight: 0.35oz (10g) with case
0.25oz (7g) without case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输出和T6C的一样,标准的PPM波形。不过频率可是63Hz,比T6接受的50Hz快。
我想或许可以用几个或门来把几个通道合并,那个数字接收机估计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PPM输出通道。

网友:
是无法找到ppm解码的地方的!!!

接收机是用pcm来数字解码的!!而这个pcm的协议又是未知的,所以很难搞啊!!!futaba pcm接收机有逻辑分析仪的兄弟可以尝试破解一下!

楼主:
我有传统HP逻辑分析仪,还有可编程逻辑分析仪,用上万元的XILINX ALTERA FPGA自己搭的CHIPSCOPE.
我就是不懂和futaba 6EX配对的那个R606FS/R607FS/R617FS输出的那几个信号是 PPM 还是PCM编码?
哪里能找到 PPM 还是PCM编码 的一些介绍?

网友:
R607FS应该与R617FS类似, 单片机输出1-5混合通道, 独立输出6,7通道。
改装的话可以取得5个混合通道。 如果要取得6,7就要动动脑筋了。

网友:
不拆接收机的话,连舵机的信号就是PWM,频率从50Hz到70Hz不等,通过高电平的宽度控制舵盘角位置。

楼主:
已经买了2个日本FUTABA产3004舵机,加运费共135元.

过两天买futaba 6EX 6-Channel 2.4GHz 和 R617FS 接受器.

先学习观摩为主.回头接上HP逻辑分析仪,给大家放每个通道的所有波形.

网友:
樓主挺能燒錢的嘛﹐什么時候借給我玩玩吧。

楼主:
【8楼】 pitolan

不但借给你玩,而且给你送上门,不过你得把它接上你的四轴给我演示演示。

网友:
我有一套8通的这个,接收机是R608FS,貌似功能还要多一些,信道是PPM,输出8个通道都是PWM,默认有6个连续可调,一个两档开关量,一个三档开关量

楼主:
【10楼】 h2feo4 无机酸

FUTABA的FASST Radio Systems产品线似乎没有8通的?难道降额当8通用?
7C为7-Channel 2.4GHz System
10C为10-Channel 2.4GHz System
12Z为12-Channel 2.4GHz System
12FG为12-Channel 2048 2.4GHz Computer System
14MZ为14-Channel 2.4GHz Computer System

那么多通道好玩吗?

网友:
lz买舵机干什么??4轴用不到的

网友:
直接用几片74HC32组合一下,将这几个通道的输出合并成一个不就完事了吗?
干吗非要那么麻烦研究人家的电路。

这么接,用2片74HC32就可以了。芯片的电源和地自己接上。
可以做到8个通道合并,如果有不用的通道直接接地。

楼主:
【13楼】 cnmusic

CHALL = CH1 or CH2 or .... or CH8 的前提条件是CH1...CH8有效信号不同时出现

楼主:
【12楼】 rei1984:  lz买舵机干什么??4轴用不到的

4轴无舵概念,拿到遥控指令后是靠算法驱动4个BLDC.
就当学习研究吧,实在不想浪费,接个航模瞎玩.

网友:
【14楼】 dspsharc

我用示波器量过的,就是没有同时出现。
完全和一般的PPM接收机的输出一样,先是CH1,然后是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