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_avr 于2009-03-30 提供的第二版原理图

楼主(2009-03-31):
(无正文)

网友:
OFFSET1和OFFSET2,主要是为了调试的时候方便,调完了,用固定电阻固定下来就可以了.不过不固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OFFSET1是电平平移,使到U3B的电压以OFFSET1×R18(R18+R19)为中点。
OFFSET2是为了抵消电平平移产生的的直流分量,使其不被放大。
而我们默认的中点电压为Vref/2.那么OFFSET1 OFFSET2都是固定可以算出,不用调节。
而电平平移电压也可以由Vadj来调节,这是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
按照楼主处的图和老黄牛及发仔的意见:

Vo = 2*V1 - Vadj -0.5*K*Vin

   = V2 - Vadj - 0.5*K*Vin

式中:V1 = OFFSET_1;V2 = OFFSET_2; K = R29/R ,其中 R 为R20 ~ R27

简化一下,令:

OFFSET_1 = Vref;则 OFFSET_2 = Vref/2

Vref = 4096 mV

得:

Vo = Vref - Vadj - 0.5*K*Vin

   = 4096 - Vadj - 0.5*K*Vin

2048mV处为屏幕中线,K可取为2的倍数

网友:
用PWM来做波形偏移?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如果RC值大的话,稳定输出所需的时间较长

楼主:
【6楼】 ghost2
----------------------------------
这个建议采用串行DA来做!

网友:
【6楼】 ghost2

用PWM来做波形偏移?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如果RC值大的话,稳定输出所需的时间较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当然不会用简单的RC滤波。

二价有源低通 很稳定的。
做过用6.4K SPWN 合成50HZ正弦波也很漂亮。

网友:
同意发仔,我用二价有源低通模拟过汽车的油门,效果也不错

网友:
一阶基本上也够用了.
如果是6位ADC的话,4.096/64=0.064V,一阶的滤波一般能够滤干净了.不过用二阶的话,可能更好些吧.

网友:
【8楼】 ZealotNH 发仔
>>> 这个当然不会用简单的RC滤波。

>>> 二价有源低通 很稳定的。
>>> 做过用6.4K SPWN 合成50HZ正弦波也很漂亮。
受教了

楼主:
ifree64
已经将基本的波形调试来了,看来我们得加入硬件触发电路,芯片就采用那位台湾朋友推荐的LM311(推薦LM311比較器,通用且價格便宜,輸出接MCU中斷INT, 正緣或負緣中斷皆可 ).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LM311的性能比LM393好点。
比较器直接MCU INT

有时因为信号变化较快可能会很短时间内触发几次中断或者更多次。会不会导致中断频繁?

所以昨天随手画的哪个电路加了D触发器,防止发生这只情况。要MCU复位才会再次促发。

网友:
【13楼】 ZealotNH 发仔
有时因为信号变化较快可能会很短时间内触发几次中断或者更多次。会不会导致中断频繁?

这个可以在比较器上面加个滞回电路,形成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就可以了,

网友:
滞回电路电压是不可以做得太大的,否则触发误差就大。
比如测量IGBT的栅极波形。2uS内就可以产生,0-7V-3V-12V的跃变,驱动电阻小的时候可能500nS就发生了。
这是滞回电路无法解决的。

网友:
my_avr

原理图中,关于电源部分,好像还没有画吧???这个要细化下去哈,确认电池节数给 hl1200aa

我算了一下,要8节才够做线性。

如果用开关电源的方式,4节够不够?(要同时升压、降压)

网友:
回 dvhome:

我的原理图中没有画电源部分,主要是现在还没有确定电源部分。如果按照你的意思,用8节电池,是不是太庞大了点?

另外需要确定的一个地方就是按键的个数和功能。

楼主:
【17楼】 my_avr
按键的数量为5个,四个导航键,一个菜单键。ifree64说这应经足够了!

楼主:
还有一个小问题,如何实现频率的测量呢?

网友:
按键确定了,还有电池的的问题,另外是否需要像手机那样一键开、关机,还是就一个机械的电源开关就OK了?

至于频率测量,用输入捕获方式来解决不知道精度够不够,再研究研究。

楼主:
【20楼】 my_avr
按键确定了,还有电池的的问题,另外是否需要像手机那样一键开、关机,还是就一个机械的电源开关就OK了?

至于频率测量,用输入捕获方式来解决不知道精度够不够,再研究研究。
-------------------------------------------------------------

开关机还是采用开关的方式吧,简单实用。
对了的预留出外接电源接口。
电池8节太多了,顶多六节。

楼主:
这样我们预留六节的位置,先使用四节供电,四节不行就上六节。
电池的使用南孚之类的,或是充电电池。
如何?

网友:
六节电池,四正两负,基本上就够了.

网友:
几个问题:
1、U3B 的 OFFSET_1 是否电平平移?但是,这不是加法器的电路啊?
2、几个按钮,我用 AVR 的话,既不需要上拉电阻(芯片内置),也不需要电容(软件去抖)。STM8 是否也可以?
3、LCD背光,有一个100欧电阻,太大太大了吧?算过电流么?
4、电池分正负供电有一个缺点:放电电流不相等,正的部分还要提供MCU甚至LCD背光,而负电源只供运放
5、BEEP需要限流电阻么?我看的应用都不需要啊?而且0.1电容也不必这么接,直接放VCC GND即可
6、C15 470uF太大,这是三端稳压,不是整流滤波,不需要。不但增加体积,而且,反而会造成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
6节的话可以用两节手机电池串起来。
严重反对把正负电源分开电池供电。只是一个34063的问题。至于会不会影响AD,用了才知道。

网友:
如果用34063的话,可以省去负电源的电池,由34063来产生负电源.
第一版为了方便起见,就省去了.

网友:
如果是4节电池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满电=1.5*4=6V
亏电=1.0*4=4V

如果单片机用5V供电,正好是高不成低不就,需要BUCK-BOOST电路才能正常输出5V

对负电源产生,如果用电池,请注意照现在的电路图,第一级运放在满幅度输入下,需要多少负电压?两节不一定行。
除了用34063之外,如果单片机有PWM,其实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只是方案相对就不成熟了许多,风险大

楼主:
【28楼】 armok 阿莫
---------------------
OK这个问题终结,就这样执行!

网友:
【27楼】 Cliff
对负电源产生,如果用电池,请注意照现在的电路图,第一级运放在满幅度输入下,需要多少负电压?两节不一定行。

是有道理的.

如果两节不够的话,加到4节.如果还不行的话,用叠层电池做负电源,因为它的体积和两节电池差不多(先不管它的内阻了).

楼主:
这个电路图的前面衰减部分仅是两个500K衰减了2分之一,我认为有点小了。
在进入U3B之前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
【32楼】 smallsnail 燕 青

这个电路图的前面衰减部分仅是两个500K衰减了2分之一,我认为有点小了。
在进入U3B之前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呢?
-----------------------------------------------------------------------------------
到时画板时,改成多个电阻串联(上五,下1),按需要改就是了。
改成上900K(4个200K 1个100K串联),下100K 就应该可以配合表笔10X档位。
顺便说,没有500K电阻的,附近就是499K(精密) 510K,除非定做。

楼主:
【33楼】 ZealotNH 发仔
明白!

网友:
负电压稳压采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
线性的,我只知道LM337 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