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自己刚画的电源板(测试用,欢迎拍砖)

楼主(2009-03-31):
(无正文)

网友:
提醒LZ,电源对安全间距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貌似DC  DC  吧,, 没安全间距要求

网友:
画得不错啊.应该是DC-DC(双路),但是看不出走线和覆铜之间的距离,稍微离远点也没关系吧.防止那些加工质量差的公司分不开,呵呵,开玩笑了.顶一个!
另外:散热片怎么固定呢,看见了一个定位孔的说.我自己做用两个的,请LZ指教!测试板把定位孔加上也好些吧.呵呵

网友:
啧啧,这么少的东西就让大家推断啊?

应该是一路输入,两路独立线性稳压(分压电阻调压)输出;一路Buck的DCDC,输出有保险保护吧。

不过有点奇怪,为什么DCDC的输入要从线性稳压的输出来取,这样那个LDO压力可能很大;R5的作用这里就很奇怪了,还不如再加一个电阻,做成DCDC输入电压独立可选的,要不然那路线性电源就可能没办法用了。

另外就是Buck DCDC的环路面积比较大,可能导致干扰和输出纹波略大,不影响用。隔离间距不知道工作电压,无法推断。

散热片接两个LDO的话,注意一下散热片的电平是GND还是OUT,如果是Out,注意绝缘。另外就是散热片的支撑。-_-b

祝成功。

楼主:
原始要求

网友:
新手的我,只看懂了一点点,但我还是要顶!!!!!!呵呵、、、、、

网友(2009-06-19):
我也是新手,看不大懂

网友:
怎么有那么多孔呢,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1-11-11):
想问一下学长走线如何填充成这种形状?!!!

网友:
应该是一路输入,两路独立线性稳压(分压电阻调压)输出;一路Buck的DCDC,输出有保险保护吧。

不过有点奇怪,为什么DCDC的输入要从线性稳压的输出来取,这样那个LDO压力可能很大;R5的作用这里就很奇怪了,还不如再加一个电阻,做成DCDC输入电压独立可选的,要不然那路线性电源就可能没办法用了。

另外就是Buck DCDC的环路面积比较大,可能导致干扰和输出纹波略大,不影响用。隔离间距不知道工作电压,无法推断。

散热片接两个LDO的话,注意一下散热片的电平是GND还是OUT,如果是Out,注意绝缘。另外就是散热片的支撑。-_-b

网友: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可能拉开布线距离,这样会更安全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和覆铜之间的距离h还是根据标准比较好,太远的话影响EMI测试

网友(2012-02-20):
回复 楼主:
不错,支持下

网友:
3H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