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V8.18出来了,我传上来

楼主(2009-03-31):
What's New in C51 Version 8.18
[Device Support]
Added debug support for the NXP P89LPC9408 in the LPC900 EPM Emulator/Programmer.
[New Supported Device]
Nuvoton W681308 device.
[New Supported Device]
NXP C8051F500, C8051F501, C8051F504, C8051F505, C8051F506, C8051F507, C8051F508, C8051F509, C8051F510, C8051F511, C8051F700, C8051F701, C8051F702, C8051F703, C8051F704, C8051F705, C8051F706, C8051F707, C8051F708, C8051F709, C8051F710, C8051F711, C8051F712, C8051F713, C8051F714, and C8051F715 devices.
[ULINK2 Support]
Corrected potential deadlock on ST uPSD targets.
[Device Simulation]
Corrected simulation of Infineon XC800 MDU.
[Device Simulation]
Corrected behaviour of EXFn and TOGn on SiLabs C8051F12x/F13x devices.
[Device Simulation]
Added simulation for Atmel AT89C51RE2, including simulation of second UART.
[Cx51 Compiler]
Corrected failed initialization on far addresses when the object is located with _at_.

网友:
顶一下。马上更新。

网友:
破解了吗

网友:
呵呵,如果是破解的就好了

网友:
NXP现在也做C8051F单片机了啊?

网友:
我直接安装,覆盖原来的V8.17A版,可以继续使用
原来的破解方法应该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发现个K8查过没木马的,大家试试

网友:
哪位有破解用的密码发生器啊?

楼主:
我倒,你楼上11楼发的不是么

网友:
【11楼】 l456789

怎么脱的壳?

网友:
唉,8。15没有任何问题的程序,在v8。18下报好多warning警告!莫名其妙的位置,连空格位置都乱报。
warning c290:msssing return value

呵呵。

网友:
基本上没啥用.我也是举手之劳升了级,要是要我专门花时间升级,打死也不干,实质性的改进根本没有,到现在还是一个R0做指针,我就纳闷了,R1用来干啥的呢?

网友:
请问怎么安装呀,那个keygen怎么用?不太会,请教教我。

楼主:
安装说明可以参考我写的教程
在Keil μVsion3下使用C8051F调试工具(ZUEC3/USB Debug Adapter/U-EC3/U-EC5)
http://www.zhlab.cn/technique/T0000011.htm

网友(2009-04-30):
经测试能用哦!感谢楼主了!

网友:
多谢楼主,太谢谢了,向楼主致敬!

网友(2009-05-30):
下了,可以用

网友:
我感觉这个评估版的更好,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啊.
下了好多破解版的,编译超慢.

网友:
那个CRACK不号使呀,还是有代码限制

网友:
各位编写的程序有多大呀?编译超慢,要编译1分钟,10分钟,还是1个小时?一般我编的程序,最多十几秒也就出来了。编译快慢能差很大吗?“超慢”作何解?

网友(2009-08-27):
下了! 多谢LZ!

网友:
怎么用那个破解器说我的电脑号非法,晕死

网友:
是不是vista下不能用注册机?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11楼、27楼。

楼主:
我倒,楼上说的都是我啊

网友:
感谢所有楼上的

网友:
【楼主位】 l456789

积分:318
派别:
来自:四川

感谢楼主,,,下载中!!

网友:
装了for arm的之后不能debug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2009-10-17):
McAfee报注册机有病毒

网友:
更新这么快呀
!!!

网友:
uV4也出来了,你们没看?主要是换汤,药换得少,但总的来说好看好用多了。

网友:
keil v8.18与keil v8.16这两个版本有何差别?!!!!
我安装了v8.18的版本后,之前用v8.16编译通过可以正常使用的程序,用v8.18编译时,他会提示什么返回值的警告【错误】提示,不知是何故???!! 望高人指点!!!

网友:
C8051F5xx怎么变成NXP的了?不是Silab么?还是说收购了?转卖了?

网友:
???不要用的这么新的吧
貌似没有必要

网友:
【11楼】 l456789

发现个K8查过没木马的,大家试试

文件解压是带木马的, 11楼的居心叵测!

网友:
是不是有木马呀

网友:
找到一个注册机链接地址:http://hi.baidu.com/simudi/blog/item/129ecdc8d4be671e7f3e6ff2.html

网友:
我感觉zlg的那个软件似乎也可以 ,keil对中文支持不好  不过8.08的还可以

网友(2009-12-06):
center>
这是我扫描后的截图 (原文件名:Snap1.jpg)

网友(2010-01-26):
不小心翻了出来!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3-16):
mark.
有时间再更新。。。

网友:
谢谢,虽然目前不用,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来打酱油的,但是看到这里不用注册也可以下载反倒让我觉得很舒服了,支持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其他地方也发帖了?http://hi.baidu.com/%D2%C5%CA%A7%B5%C4%BD%C7/blog/item/a33953020f9ca0044afb516c.html

网友(2010-05-03):
最新的是什么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