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动开关计数不准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微动开关连着计数器,当按下微动开关时,然后在开关输出加个0.1uf电容,还要有个负载电阻。

为什么还是计数的时候偶然出现寄到两个值呢?

大家一般做开关的计数,用计数器的时候怎么做的呢?

网友:
开关去抖动是一个很标准的过程,如果没有的话。。。

楼主:
我用电容电阻组成的电路应该消除了抖动啊。他不是每次记错,就是偶尔大概50次会错一次的概率

网友:
把比的源码贴出来,让大家瞧瞧不就可以搞定了.硬件没问题的,是你的代码没有写好.

楼主:
。。。。我是用vb写的读采集卡上面的计数器的寄存器
。程序是没问题的,照着例程做下来的。

网友:
用74HC74的R端接常开,s端接常闭,公共端接地,Q或~Q的输出应该可以的

网友:
建议先用数字示波器看看你开关的输出波形,如果去抖不干净就会有你说的问题。下面图片是用自制示波器观察继电器触点闭合,下方的光迹就是触点闭合时的抖动情况,相当于开关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