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CC2510/CC1110无线单片机的请进!

楼主(2009-03-31):
用CC2510的有谁用过它的14位AD和定时器,大家讨论讨论。。。

楼主:
继续征求在学习的兄弟一起讨论。。。

网友:
帮顶,只用过cc2500,纯收发用的

楼主:
楼上的,CC2500内核是增强版51内核不?

网友:
CC2500是纯收发芯片,没有内嵌的mcu.
觉得楼主还是自己看datasheet吧。

楼主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怕是讨论不起来阿。

楼主:
恩。。。先看下书。。。

网友(2009-05-08):
我现在正在学习CC1110不过和2510也差不多!!要用AD采集就是对相应的一些寄存器写入初值!!

网友(2009-07-22):
能不能教我用T1产生一个PUM我先了一个晚上写不出来!帮我看看那里错了谢谢!
void Inititimer1(void)
{
  T1CTL=0x7a;  //选择T1通道0、和1 和T1溢出标志位32分频比较模式(在默认的情况下是选择26M)32分频后事812.5KHz
  EA=1;         //总中断开
  IEN1=0x02; //定时器一中断开启
  T1CC0H=0x3f;
  T1CC0L=0x7a;//定义数16250次(0.02s)产生中断
  T1CCTL1=0x2c;//选择T1通道1为比较模式中的第五种模式
  T1CC1H=0x1f;
  T1CC1L=0xbd;
  IO_FUNC_PORT_PIN(0,4,IO_FUNC_PERIPH);//使得P0_4为第二功能引脚
  IO_PER_LOC_TIMER1_AT_PORT0_PIN234();//置为1选择P0脚来输出PWM
}
我想用T1产生一个20Ms的PWM由T1CC1H和T1CC1L来控制它的脉冲宽度   现在想得到一个脉冲宽度为50%的脉冲
有哪位大侠帮看看!

网友(2011-12-13):
整個code一起show出來,大家來討論,順便幫你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