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nec堆栈设置问题,老是出现堆栈溢出的情况

楼主(2009-03-31):
原来一个程序是在MEGA16上面的,移植到NEC,现在暂时用的0513A
可是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有的问题在AVR上运行正常,在NEC上就出现异常现象
分析可能是堆栈溢出,在IAR选项的stack/heap里面修改,问题解决
但因为用NEC没多久,对这个设置没有什么依据
现在的设置是stack=0x180         near=512
哪位可以解释一下设置的含义,谢谢

楼主:
heap是动态内存用的空间。比如函数malloc之类,如果没有用到,可以不用关注。
我用的是78F0511,编绎完后会有个MAP文件,最下面有存储空间使用情况。
stack存储着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的进出栈,所以这里必须注意,给stack留一定的余量
NEC的堆栈是由高地址到低地址的,看了下最高地址是FE1F。。。。

现在设置堆栈是0XB0,到了极限了。。暂时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2009-05-06):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搞了半天了,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具体是为什么?0XB0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