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控制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我现在的设计中需要用单片机控制一个3A左右的器件电源,当需要时才打开,不需要时就不通电~请问该如何设计电路呢?不想用继电器~谢谢

网友:
用场效应管,不够可以用几个并联

楼主:
单片机和器件都是5V供电的,共地,请问该电路如何设计好呢?

网友:
不知道你班子空间多大,可以使用5A触点的超小型继电器控制啊,单片机直接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器件电源

楼主:
用继电器有噪声,而且需要经常开关,能用芯片或者其他器件实现么?

网友:
用锂电保护板的那种PMOS最简单,一个元件就够了,价格也不是很贵,可能是几块钱吧,我只用过拆机的,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