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

楼主(2009-03-31):
怎样让一个烧写文件有使用次数限制呢?比如一个HEX文件,只想让他使用一次,第二次烧写就失效!

网友:
写一个EXE来实现我想还行.

简单的是给它个EXE.点一次,生成一个HEX,然后监视,使用一次后,立码清掉.这样只能防一些SB级的人...

复杂点,把EXE做牛点...

网友:
复制N个EXE那不就能用多次了?

网友:
他要是烧进去再读出来呢...

网友:
直接寄烧好程序的芯片给他不就行了啊。把hex给别人,还想他只能烧写一次不太可能吧?

网友:
做成拷贝机!

网友:
好象也不行!哈哈!

网友:
可以试试,zf-007脱机下载器,这个能完成你说的功能

楼主:
除非把HEX文件重新封装加一个包含烧写次数信息的外壳,烧写时用专门的烧写软件去掉这个外壳,并能读取和改写这个外壳,达到烧写次数的限制。

网友:
我这有一个编程器有这个功能  ,编程器价不高,连程序一起给厂家就行了,可以设定 烧写的次数,到时就停了。
以下是它的上位机安装程序:

网友:
编程器是两种,并行的和ISP的,你可以只要ISP的

网友:
我买了个SmartPro 5000U来解决。

楼主:
只靠编程器肯定是不行的,他重新安装一次不就又可以用了吗?或者换一个编程器也可以再用啊,肯定要在HEX文件上做点文章。

网友:
只能自制工具了

网友:
HEX都给人家了,还想这么复杂的工作还有啥用?

网友:
楼主不知怎么理解的 “只靠编程器肯定是不行的,他重新安装一次不就又可以用了吗?或者换一个编程器也可以再用啊”

以上你说的两条都不行

网友:
监听你的ISP,照样获得HEX
给了HEX那是没办法咯~除非你的硬件带唯一ID,弄别的机器不能执行

网友(2013-05-24):
重新封装HEX文件,修改编程软件,在成功烧写后,损坏HEX文件
这种方法可以防住小菜鸟,要是遇到大神,破解你的编程软件和文件格式也就分分钟的事

网友:
烧好程序需要激活(让对方板子串口连接到电脑,QQ远程操作文件,要输入密码,激活的串口交互是加密的,每次不同,靠单片机输出随机数加密)

网友:
脱机烧录器就可以

网友:
将核心数据放在网上,然后使用服务器授权来控制。
数据传输使用非对称加密,然后使用日期等数据来当作加密的salt防止黑客做数据回放破解。

网友:
你如果是找别人代工帮你烧写还是在程序里加个激活功能  回来自己用串口发注册码激活 再保密点就是自己写一个自己定义的单总线的协议收发注册码 那样就算人家用逻辑分析仪拦截你的时序不是标准的通用单总线时序人家破解也麻烦死他 单片机发你一个机器码 你回他一个注册码个人认为这个方法还可以

网友:
HEX文件服务器放置,客户端授权在线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