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tolan确认一下电调板I2C的地址设置

楼主(2009-03-31):
请问pitolan, 电调板I2C的地址设置如下面表格,是否正确?

Address (Motor)    ADDR1_BL1-GND GND-ADDR2_BL1
1 (front)                   open          open
2 (back)                   open           closed
3 (right)                   closed           open
4 (left)                   closed            closed

电调板的I2C的地址设置的接口是否如照片所示?请确认。

bl_i2c_addr (原文件名:ourdev_427734.JPG)

网友:
倒﹐地址是軟件寫好的﹐不用這樣設。

网友:
想看看这个板的背面是什么样的??

网友:
pitolan 的硬件是V1.2的,但是软件中,我猜他自己定死了。所以要烧写4个不同的hex,给4个电调,虽然麻烦,但是我也是这样搞得。在makefile里面定义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