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充磁成功

楼主(2008-05-01):
作者:李斌  来源:磁动力论坛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19685&page=32&star=2

哈哈,刚买的几个二手步进电机,回来发现几个没磁,今天拿到充磁机上充磁,效果不好,后来干脆不拆转子,整个电机充磁,呵呵!试了一下扭力跟新的一样

自制的充磁装置,也能充进去了,充磁线圈内径65毫米,外径105毫米,我手头只有一点6平方的铜线绕了47匝,没线了,哈哈!电容也是家里的8只470UF/450V的并联,用5408串联100欧100W的电阻,直接插220V充电的,可控硅不知道多少安的以前在广州将军东买的拆机的,跟50安一样大,可控硅没做触发电路,直接用一个3V电池触发的,呵呵危险呀!中间的电机试充的,哈哈一次成功,电机是57型的PH266-01B,6V1.2A的

图1 (原文件名:showimg-1.jpg)

图2 充磁线圈 (原文件名:showimg-2.jpg)

图3 充磁线圈 (原文件名:showimg-3.jpg)

图4 充磁线圈 (原文件名:showimg-4.jpg)

图5 终于装好了,呵呵 (原文件名:showimg-5.jpg)

图6 (原文件名:showimg-6.jpg)

图7 电路图上来了。哈哈 (原文件名:showimg-7.jpg)

网友(2010-01-30):
学习,等有时间我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这东西我四年前做过,危险性比较大,建议不要模仿

网友:
高压大电流产生强磁场,我做成功过,可以给步进电机、和螺丝刀充磁。有一点危险。

网友:
这个帖子发帖时间和回复时间有点申请

网友(2010-05-02):
冲的太狠,爆炸或者变电磁炮的危险

网友:
有变成Coilgun的危险,打到自己。不过不容易打穿,会断骨头,像是钝器击伤一样

网友:
用这个偶尔充一下没有问题,但不能长时间用。如果电机多的话最好用正规的充磁机,这个太危险。
我一朋友以前做二手的步进电机,就像上面一样做了个山寨的充磁机,又一次差点没命。
跟【10楼】 warmonkey 说的一样,内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问题。
把触发的开关线接长一些,到另外一个屋子按电钮不就行了?

网友:
不如放进保险箱里:)

网友:
这个东东爆炸了会不会有声音啊!

网友:
哈哈 我来晚了 这办法确实有用

网友:
不知道冲得均匀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冲得均匀不

缠绕紧密、均匀,电机放在中间没有空隙的话我想磁力线分布应该是均匀的。

网友:
本本放旁边不影响吗?

网友:
一般小型的工厂也都是这样冲的!

网友(2010-07-09):
mark,有生命危险的

网友:
不知道要不要分NS极?

网友(2011-09-25):
好危险啊!

网友:
这个太危险了,得离远点

网友:
42系列步进马达一般充磁电压8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