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YCbCr如何转为灰度图

楼主(2009-03-31):
本人正在做一毕设试验,如何在FPGA上把数字视频信号YCbCr通过SAA7121转为灰度视频(图),急需用,谁知道请告诉我,不胜感谢!

网友:
只接Y信号,忽略Cr和Cb信号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
1楼正解

楼主:
只接Y信号,忽略Cr和Cb信号
数据格式为 Cr Y Cb Y
是把Cr和Cb用Y代替,还是置为特定值

网友:
Y信号就是亮度信号啊

网友:
to 【3楼】 swordjoe
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把 Cr 和 Cb 设为特定值,具体值不知道,仅供参考

网友:
你可以用matlab自己试验下,将图片读取(imread)之后转换成YCbCr格式,然后分别输出(imshow)来看看就知道了。

具体程序不写了,很简单的,网络上资料丰富。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