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从0X8000启动时仿真是无法加载中断向量表?

楼主(2009-03-31):
地址从0x0启动时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需要bootloader程序来进行升级和一些自检功能,所以将应用程序入口放在0x8000处
现在问题是不用操作系统时能够正常工作,一旦用了操作系统就死机,仿真是死在软件中断处(OS_ENTER_CRITICAL())
汇编代码中分析是中断向量没有被加载,弄了好久都不行,郁闷的很

图片如下:

网友:
俺也不清楚!

楼主:
顶一下,期待高人能够帮忙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mem remap需要设置下?

网友:
不是没加载,是内核加载到其他地址去了,另外不要在向量表那里设断点,设到服务函数里面去观察。看情况是remap 没搞对。

楼主:
remap我选择1或者2都试过了,不行
下面是我地址分配

网友:
我隐约记得LPC2368的内部FLASH好像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哇? 外部FLASH从0x80000000哇。你咋个弄到0x00008000来了。

楼主:
我从0x0开始是存放的bootloader,是自己写的
0x8000开始存放的是应用程序
两个程序是不同的工程文件
以前没有跑操作系统时是可以的
一旦加了UCOS后就不行了

网友(2011-04-02):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
执行
           if(1)
        {
            memcpy((uint8 *)0x40000000, (uint8 *)0x00008000,16*4);
            MEMMAP = 0x02;
        }
能解决.
注意在分散加载文件中将内存:0x40000000~0x40000000+16*4.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