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台灣,提供以下建議

楼主(2009-03-31):
各位好,我來自台灣,從事示波器設計已經有15年了,
原本以為示波器是很冷門的產品,在一星期前發現了這個論壇,
竟然有這麼多人對示波器有興趣,令我感到十分訝意與驚喜.
驚喜的是你們讓我想起20年前在大學時代的我一樣,對示波器充滿著
喜好,當時我的學校專題製作是用APPLE II來做電腦示波器,
APPLE II聽過嗎?它的CPU是6502, 8-BIT,1MHz,(現在看起來是古董了)
沒想到從此踏入示波器這行業一晃眼就是15年,

言歸正傳...
關於你們在試製手持示波儀,我快速的閱讀每一篇帖子,發現了幾個問題,
提供以下意見:
1. 材料成本應控制在RMB200以下,一般電子愛好者才能接受.
2. LCD最好採用COG type才會便宜(RMB40),市場上常見的是128x64, VA=62mm X 44mm, 3 inch
   這樣的尺寸比例比較方正,才會像個示波器屏幕,LED背光可以省略,否則電池不會很持久.
   (但你們如果堅持現有192X64 LCM,我沒有意見)
3. 電源部分使用鹼性電池AA type 1.5V X4顆= 6V,供電範圍4.8V~6V,這個電壓提供模電+V,
   -V電壓一般採用MC34063作負電壓轉換,數字電路3.3V可以使用LM1117-3.3
   這個電源電路是最精簡的.
4. 垂直輸入部分:(依第二版原理图)
   * AC/DC切換可用小型RELAY, 控制簡單
   * R13要並聯一顆可調電容,否則會有嚴重的方波OVERSHOOT失真
   * 霊敏度範圍 50mV-5V/div 7個檔就夠了(接探头 10x時最大可達50V/div)
     目的是避開20mV/div以下檔位,免除 DC offset, Noise, 熱飄移...等麻煩問題.
   * 輸入緩衝器必須使用JFET OP-AMP, 推薦TL082 or TL084,通用且價格便宜
   * 高速OP放大倍數取決於LCD屏幕上格數(垂直),每格多少DOT,A/D的full scale 參考電壓,
     A/D的有效bit數... 等等,可以預先試算出OP-AMP的輸出是多少mV/div,再搭配你的
     霊敏度範圍 50mV-5V/div 作放大或衰減
   * 請注意74HC4051會有導通內阻問題,所以串接的電阻必須扣除
   * 請注意R29若大於1Mohm,BW(-3dB)只能達到幾十kHz
5. 觸發電路
   * 推薦LM311比較器,通用且價格便宜,輸出接MCU中斷INT, 正緣或負緣中斷皆可
   * 採用軟件觸發會佔用很多MCU的資源與時間,不建議
6. 采樣率
   MCU的A/D如果只有0.5MS/s,那麼Analog input BW只能達到50kHz(10 dot/週期)
   學生實習用,尚可,若A/D前面加S/H電路作等效采樣,BW可在提升至MHz.
   細節有空再跟大家聊聊.
7. 1個通道似乎比較不足,其實你們可以設計成雙通道,CH1是analog Input,
   CH2是Logic Input,那麼是不是這台就可以稱為 2ch MSO(雙通道混合信號示波器)

以上,還有很多未詳述
我會隨時關心此論壇的進展
祝大家早日成功

网友:
前辈好,很高的说。。。
偶在台资公司做过6年,熟悉6502,比如凌阳的IC。。。

您的建议非常好。。。
以后多多指教示波器。。。

网友:
哈哈,好现象。
欢迎光临。

网友:
以前任天堂的红白游戏机好像也是6502的核。

网友:
哈哈,6502--APPLE-II,我从前在上面玩过"小偷"的游戏.它还可以连电视机作为显示器用的.

网友:
期待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谢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楼主的意见很详细写的也很细心,只有做过的人才会有深刻的认识,可以避免制作过程中的很多弯路。

网友:
高人,希望高人常来~~~!

网友:
留個記號!

网友:
说起APPEL II还真有些感慨,那个警_察抓小偷我是全部打通了,好象100多级,现在想起那些通宵"打洞"的岁月还是感觉爽爽的,也正是这个游戏让我迷上了电脑,迷上了单片机,而电脑和单片机改变了我的生活,呵呵.现我无论换多新的电脑总是会把那个老掉牙的游戏装进来.

网友:
呵呵,15年前我也玩APPLE II。

网友:
COG的确便宜得多,淘宝上不带转接板之类的裸屏15元,模组40元. 128*64点阵的

网友:
树大可以招风,也可以招凤凰啊

哈哈

网友:
不错建议挺实在的
示波器要做好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啊

网友:
【17楼】 lysoft
如果不高深的话,国内到处都是做山寨示波器的了,哈哈,到时候就泛滥的像手机一样了!

网友:
20年前我读高中,也玩APPLE II,我几乎每天下午4点到7点都在电脑房,学校有8台APPLE II.

网友:
虽然看起来费点劲,但还是看懂了。

网友:
很中肯,很专业。
感谢前辈!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借鉴!

网友:
【20楼】 hebj
积分:405
派别:
来自:www.jd-e.cn
20年前我读高中,也玩APPLE II,我几乎每天下午4点到7点都在电脑房,学校有8台APPLE II.

你们学校那时候很富啊!
那时候,一台APPLE-II裸机就要6-7千,如果加上驱动器的话,就更贵了.6-7千在那时候是个天文数字啊.

网友:
1989年开始学电脑,用了一年的lesson机,学basic语言,也不知道是什么cpu做的,怀疑是Z80,因为那时候流行Z80和6502,不知道还有谁用过这种机器么?导电橡胶的键盘,按上去哔哔地叫,可能是压电陶瓷,那时候听到这声音就觉得是神秘的东西。一年后,买了一个学习机,6527CPU,就是6502的核,现在还在家里放着。之后还在上面跑汇编,没有APPLE上的小汇编CALL -151,只好写在纸上,手工查表,查出来机械码手工算出10进制(函数计算器太贵,买学习机已花了家里过半的钱),然后跟在DATA语句后敲入,再写个FOR循环,中间放上POKE,写到RAM中.......成功后SAVE在录音磁带中,我记性怎么这么好。过了几年,又出了中华学习机,1000元,买不起。后来胆子大了,终于把这个值一半家当的东西拆开测绘,双面板DIP。呵呵,设计储存卡,62256花了六十几元,一个天文数字的芯片,油漆做板.....。接口卡,买来8255,油漆做板,薄铜皮卷起来当孔化.....。现在有PC,功能多了,还是怀念那时候。做示波器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现在反而想直接买一个,感觉已经少了以前的,到底少了什么。

网友:
期待樓主就MC34063用作負電源的方案做詳細介紹,我對這方面沒有經驗,目前手頭有個模擬量測量的項目,需要使用負電源給OP AMP供電,對于MC34063的紋波,小電流工作,斷續工作,以及輸出濾波處理,都需要前輩指導。如能賜教,不勝感激!
另外有使用ICL7662作為負電源的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7662的供電電流比較小,壓降也比較大,是否能勝任OP AMP的負電源供電
雖然OP的PSRR比較大,但還是比較擔心,萬分期望樓主指教!

网友:
【26楼】 kingtiger

我跟你的担心是一样的

我也非常想了解这方面

对于开关电源,目前实在是没有太大的信心使用好

网友:
转成简体

各位好,我来自台湾,从事示波器设计已经有15年了,
原本以为示波器是很冷门的产品,在一星期前发现了这个论坛,
竟然有这么多人对示波器有兴趣,令我感到十分讶意与惊喜.
惊喜的是你们让我想起20年前在大学时代的我一样,对示波器充满着
喜好,当时我的学校专题制作是用APPLE II来做计算机示波器,
APPLE II听过吗?它的CPU是6502, 8-BIT,1MHz,(现在看起来是古董了)
没想到从此踏入示波器这行业一晃眼就是15年,

言归正传...
关于你们在试制手持示波仪,我快速的阅读每一篇帖子,发现了几个问题,
提供以下意见:
1. 材料成本应控制在RMB200以下,一般电子爱好者才能接受.
2. LCD最好采用COG type才会便宜(RMB40),市场上常见的是128x64, VA=62mm X 44mm, 3 inch
   这样的尺寸比例比较方正,才会像个示波器屏幕,LED背光可以省略,否则电池不会很持久.
   (但你们如果坚持现有192X64 LCM,我没有意见)
3. 电源部分使用碱性电池AA type 1.5V X4颗= 6V,供电范围4.8V~6V,这个电压提供模电+V,
   -V电压一般采用MC34063作负电压转换,数字电路3.3V可以使用LM1117-3.3
   这个电源电路是最精简的.
4. 垂直输入部分:(依第二版原理图)
   * AC/DC切换可用小型RELAY, 控制简单
   * R13要并联一颗可调电容,否则会有严重的方波OVERSHOOT失真
   * 霊敏度范围 50mV-5V/div 7个檔就够了(接探头 10x时最大可达50V/div)
     目的是避开20mV/div以下檔位,免除 DC offset, Noise, 热飘移...等麻烦问题.
   * 输入缓冲器必须使用JFET OP-AMP, 推荐TL082 or TL084,通用且价格便宜
   * 高速OP放大倍数取决于LCD屏幕上格数(垂直),每格多少DOT,A/D的full scale 参考电压,
     A/D的有效bit数... 等等,可以预先试算出OP-AMP的输出是多少mV/div,再搭配你的
     霊敏度范围 50mV-5V/div 作放大或衰减
   * 请注意74HC4051会有导通内阻问题,所以串接的电阻必须扣除
   * 请注意R29若大于1Mohm,BW(-3dB)只能达到几十kHz
5. 触发电路
   * 推荐LM311比较器,通用且价格便宜,输出接MCU中断INT, 正缘或负缘中断皆可
   * 采用软件触发会占用很多MCU的资源与时间,不建议
6. 采样率
   MCU的A/D如果只有0.5MS/s,那么Analog input BW只能达到50kHz(10 dot/周期)
   学生实习用,尚可,若A/D前面加S/H电路作等效采样,BW可在提升至MHz.
   细节有空再跟大家聊聊.
7. 1个通道似乎比较不足,其实你们可以设计成双通道,CH1是analog Input,
   CH2是Logic Input,那么是不是这台就可以称为 2ch MSO(双信道混合信号示波器)

以上,还有很多未详述
我会随时关心此论坛的进展
祝大家早日成功

网友:
不错,欢迎!技术无国界!呵呵!!

网友:
26楼,下载34063手册,里面有个电路是做负压的,,,几个元件凑一起就可以了,,,

30楼的兄弟,,,不是技术无国界哦,,,都是一个国家的,,虽然是我们一相情愿

网友:
【30楼】 hecat
----------------------
建议改个词!

网友:
【30楼】 hecat
用词不当

网友:
支持高人常来看看

网友:
欢迎您常来!

网友:
台湾做示波器的。。。莫非是固纬?

网友:
谢谢前辈的指导啊

网友:
>>>【楼主位】 SMH0
>>>6. 采樣率
>>>   MCU的A/D如果只有0.5MS/s,那麼Analog input BW只能達到50kHz(10 dot/週期)
>>>   學生實習用,尚可,若A/D前面加S/H電路作等效采樣,BW可在提升至MHz.
>>>   細節有空再跟大家聊聊.

采样率过低的问题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如果能够做到象魏坤兄弟的一样就好了

网友:
这个版本做的好的话,应该会有下一个版本的!

网友:
高人,意见中肯

网友:
前辈就是前辈.
这个电源的方案有点搞笑,采用电池抽头的办法来获取工作电压看来比较幼稚,因为各电压等级的负载不均,肯定会造成有的电池还是满的,(负电压负荷很轻)有的电池却都没电了(数字部分+显示器).一个小时供电都不能做到的话,(很难做到)无疑很失败.
还是得寻找便宜的DC/DC才是正道.
ps;手里有几台示波器,福禄克手持液晶显示的从来没用过,因为看着那波形难受.如果你用习惯了crt或者荧光显示器的话.不能显示毛刺的显示器完全没那种感觉.

网友:
LS看来是设计示波器的高手了.

网友:
LZ这是宝贵的经验,谢谢!

网友:
狗尾续貂,俺也说一句。

     “输入缓冲器必须使用JFET OP-AMP, 推荐TL082 or TL084,通用且价格便宜”,我建议用TL072 or TL074,原因是比TL082 or TL084的噪声等方面有所改善。其实我更推荐用LF356。

网友(2009-06-19):
楼主建议很中肯,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打个招呼

网友:
强贴留名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仰望前辈

前辈说的前3个还算明白

后面4个我一个也看不懂

下了一堆资料

周一去单位研究

网友:
高手!!讲的很详细

网友(2009-10-22):
支持两岸_关系发展

网友:
高手果然不同,谢谢

网友:
繁体字,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一笔文化财富
说改就改了,真是可惜了。

网友:
【30楼】 hecat
积分:210
派别:
来自:电信二区 凤舞
不错,欢迎!技术无国界!呵呵!!

---------------------------------------------
建议改个词

网友(2009-11-29):
下面怎么没有了?

网友(2011-11-20):
学习了  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
15年做一件事情不容易呀。

网友(2012-01-03):
高手指导,15年的经验,

网友(2012-03-30):
大家记得“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座在莫大右边的铭
那个来自XX自来水的 介绍技术比较实在

网友:
技术无国界啊,受教了。。。

网友(2012-05-18):
15年 一件事,  羡慕。  大家爆料下 ,  15年 谁能只做一件事?大家请说说。  我一年可能做 5个产品。。。。  一点也不专业

网友:
让我不禁觉得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2014-05-09):
stm32f4 discovery 开发板做的那个示波器你绝的如何?

网友(2017-01-08):
建议不错,就是繁体字看着有点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