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大电流Boost升压电路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09-03-31):
电源区人气不足,借下地方

使用FP5138搭建了一个12V-24V的 boost 升压电路,电路工作正常,效率极高>90%,但输出稳压性能极差,

纯阻性负载
输出电流 500-600mA    输出电压 23.9V
输出电流 600-700mA    输出电压 23.7-23.8V
输出电流 800-950mA    输出电压 23.5-23.6V

阻性+感性负载
输出电流 400-->1800mA(感性电动机负载)  输出电压 22.5-24V

FP5138 12V-24V 4A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注:使用的MOS管为IRF530D

使用过如下方法改善均无效
1. 加大输入输出电解电容到 8000uF
2. 重新计算公式,更改CCM电流值,或者说改动振荡频率,无效,甚至更差
3. 加入微调补偿容阻,完全无效

请问有没熟悉Boost升压电路的高手指点下问题所在。不胜感激

FP5138 数据手册ourdev_430897.pdf(文件大小:555K) (原文件名:FP5138架构及Boost应用说明.pdf)

网友:
不知道你测的是板端还是线端的电压

楼主:
输出电压 Vout 点的电压

板端电压和线端电压一致

楼主:
所有电阻换了高精密件还是不行,

真是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C1调小些,比如0.01uF的,
或者FB和COMP之间连电容,而不是COMP和GND之间连电容.

网友:
负载重,纹波大,应该是正常现象。如果要减小,重新算一下电感的参数吧。

如果是输出平均电压在飘,应该是回路反馈参数有问题,需要重算C1补偿电容。另外,FB的前馈电容可以加上。